穿越机,cc3d,有摄像头和图传,怎么选个osd才能传飞控的数据

楼主(2018-03-19):
可能描述的不清楚,有没有人懂啊

网友:
不懂想表达什么

网友:
你是想在显示器上显示电压,飞行时间等数据吧?

网友A:
换个带osd的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带osd的飞控吧

cc3d带不带osd?

网友:
一个MINI OSD也要30元左右,回来还要折腾,但不一定能用在CC3D上,多点预算入F4吧,基本现在F4都自带OSD,电机的问题检查电调是否有问题,可以用调换法试试,还有焊接是否到位,电调行程是否校准等等。…。…。…。……希望能帮到你,祝爽飞!!!!!!!!!!!!

网友:
MminiOSD 刷CC3D的固件,只要你是标准的CC3D就行

网友:
换个F4,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B:
你可以买个MINIOSD外挂板
但你还要买转接器刷固件
每次调参刷固件都要取下来重新接
然后你会发现这东西暴力飞行会黑屏
最后你算了算花的钱还不如买个内置OSD的F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个MINIOSD外挂板
但你还要买转接器刷固件
每次调参刷固件都要取下来重新接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