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配遥控控制两个舵机的电路板?

楼主(2018-03-19):
我买了艘F5—mini的船里面只有管舵的舵机,我买了控制帆的舵机和遥控,里面的电路板去哪里买啊?然后里面如何安装?

网友:
表述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
同上!是不现在有两套遥控设备?一套就可以了,舵机接在接收机上的RUDDER(左右舵)通道上,收索机接在油门通道上。

网友:
楼主是想用一个接收通道同时控制2个舵机工作吗?

网友:
你说的所谓“电路板”就是和遥控器配套的“接收机”,一个接收机能控制几个舵机是由遥控器的通道数决定的!有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286046329

楼主:
现在控制我有这些东西,还缺什么?

楼主:
我现在是由于没有详细的图纸,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和遥控连接?

楼主:
已经连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