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4sg直接对频就能飞的小机机

楼主(2018-03-19):
如题  请大家推荐一架14sg对频就能飞的小机机  飞直升机1年  有富丽465和kds5.5两台机机  目前会翻滚和彩虹动作 想购入一台小机机

网友:
大将同志,这是一个送分题~当然是150x啦

网友:
大将同志,这是一个送分题~当然是xk110啦

网友:
亚拓150咯~~~

网友A:
110练习剧烈3d真的力不从心,请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练习剧烈3d真的力不从心,请慎重考虑

好的  那xk120可以吗

网友B:
150X太贵(性能是真好),K110太猛的不行(客厅飞非常合适),K120合适(性价比高),就是尾电机是消耗品,50电以后性能直线下降。小机我还有一台V120D02S,这个就太老了,遥控器也不适用,小机的整体寿命感觉都不长。200-300电以后虚位都很大,零件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换换就半台机子的钱出来了。。。虽然我还是小机飞的多,方便呀!!!

网友:
感觉hcp100s不错~价格便宜力量大,直线舵机和尾无刷也不容易坏。就是精度差点,调死区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xk120可以吗

动力可以,一炸肯定会坏,但是比起,150肯定便宜些。
预算足,150
不足120
动力要求不高,肯定110

网友:
465还不够小?来来来,美嘉欣F49适合你

网友C:
大将同志,这是一个送分题~当然是xk120啦

手感好,性能棒,配件价格也行,也好买。长的也漂亮

网友:
伟力k110-120-123-1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将同志,这是一个送分题~当然是xk120啦

手感好,性能棒,配件价格也行,也好买。长的也漂亮

k120容易扫齿

网友C:
没有完美的机,别的机子不扫齿,但是有别的毛病。
综合来看,120还是好一些,齿我到是扫的少,我的脚架比较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美的机,别的机子不扫齿,但是有别的毛病。
综合来看,120还是好一些,齿我到是扫的少,我的脚架 ...

主个扫齿不是说炸机后才扫,只是会无端端调着机就扫了,但改换别的舵机就好了,可以完美的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个扫齿不是说炸机后才扫,只是会无端端调着机就扫了,但改换别的舵机就好了,可以完美的飞

换神马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神马舵机

具体型号论坛查一下吧,我记得可以换银燕或蓝箭的,或淘宝那看下尺寸

网友:
第一150X
再土豪可以看看130X  Blade

网友:
小鸡没一个省心的,除了一个例外oxy2

网友F:
?spm=a2hzp.8253869.0.0 看看这个,动力也还可以吧?120想爽飞投入不会少过465,150就更不是练技术用的,电池用蓝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X太贵(性能是真好),K110太猛的不行(客厅飞非常合适),K120合适(性价比高),就是尾电机是消耗品, ...

刚刚淘宝看了  新版v120d02s支持futaba的s-fhss制式

网友B:
用S-FHSS要加RXF-01模块的,不知道新机有没有配,还是要另外买。我是用四合一,小机通通共用一个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S-FHSS要加RXF-01模块的,不知道新机有没有配,还是要另外买。我是用四合一,小机通通共用一个遥控器。

你刷的是华科尔7e的d5.0没升级u的固件吗?如果是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刷的是华科尔7e的d5.0没升级u的固件吗?如果是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遥控器是JUMPER T8SG,里面的固件是D5.0的,我只会用,还没试过怎么导出导入文件和刷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遥控器是JUMPER T8SG,里面的固件是D5.0的,我只会用,还没试过怎么导出导入文件和刷机呢。

哦,那个控好用不?你那个控用SFHSS飞k110要调偏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哦,那个控好用不?你那个控用SFHSS飞k110要调偏离吗?

JUMPER T8SG还行,和我以前的DEVO 6(彩屏)手感差不多。我运气好,和K110对频后直接可以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UMPER T8SG还行,和我以前的DEVO 6(彩屏)手感差不多。我运气好,和K110对频后直接可以飞。

原来这样阿,那是不错的,如果方便看能问下店家那里可提供刷的固件不吗?我搞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心好累,原控一对就行

网友:
隔 壁我那个机子,14sg飞起来很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样阿,那是不错的,如果方便看能问下店家那里可提供刷的固件不吗?我搞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心好累 ...

我就在一般的模型店买的,刷机找改高频头的店应该会好一些吧!原来也想入DEVO系列的,就是怕固件搞不定,跟模型基本不是一个领域的东西了,太累人,所以是在不考虑改机刷机的条件下选的遥控器,习惯D5.0就用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spm=a2hzp.8253869.0.0 看看这个,动力也还可以吧?120想爽飞投入不会少过465,150就更不是练技术用 ...

你的K110真是彪悍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一般的模型店买的,刷机找改高频头的店应该会好一些吧!原来也想入DEVO系列的,就是怕固件搞不定, ...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的K110真是彪悍的呀。。。

这不是我飞的,但我的110真的能这么猛。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不是我飞的,但我的110真的能这么猛。

能说明一下改了哪些东西吗???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明一下改了哪些东西吗???让我也学习学习。。。

什么都没改,手里有4个110,有的爆,有的弱,刚买来就有区别的,还有用测速基本都是5000多转不到6000转,但力量却差很多,也换过9t电机齿,动力提升也不明显,也试过电机对换,电调对换,主板对换,结果还是最爆的那套能有视频的效果,我也是看了视频这么猛才买了这么多想好好研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