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行中在眼镜立总是偶尔出现摄像头的调参字母

楼主(2018-03-20):
     我的是F4非空,摄像头是FOXEER迷你版,图传是欧姆威,眼镜是SKYZONE,近期飞行中眼镜总是时不时显示出摄像头的调参字母,断电后再通电还是不定时的出现。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呀?是摄像头坏了吗?

楼主:
自己先顶顶看

网友A:
规律是什么,是不是狠推油门或一块电飞到最后时会频繁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律是什么,是不是狠推油门或一块电飞到最后时会频繁出现这种现象。

不没有什么规律,有时是上电2、3分钟,有时是上电后5、6分钟,有时候飞完一整块电池也没事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没有什么规律,有时是上电2、3分钟,有时是上电后5、6分钟,有时候飞完一整块电池也没事儿

哦,看你的摄像头从哪儿取的电,换一种供电方式再试,如果还这样那就是摄像头本身故障了。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你的摄像头从哪儿取的电,换一种供电方式再试,如果还这样那就是摄像头本身故障了。

好的,这几天又没有这种现象了。如果再出现的话我就换一种取电方式

楼主:
已经在总电源线焊接处加了一个100UF 的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