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尾巴往右飘

楼主(2018-03-20):
普通模式尾巴锁的死死的,切3D模式后尾巴就一直往右飘移,这是什么问题?飞机是新买的!

网友:
这个飞机,普通模式不可能锁的死死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估计普通模式,锁尾增益你设置得很大,3D模式,增益太小

网友:
你换个尾桨

网友:
我那油门到50就尾巴打转呢

网友:
3D模式的感度加一下试试

楼主:
有没有飞150X的,软件里面的尾参数要怎么设置,原厂参数感觉尾巴一直往右飘移

网友(2021-05-14):
楼主,你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