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kisscc通电电机堵转

楼主(2018-03-20):
为什么我的kisscc一通电4个电机就会堵转,就像短路的那种堵转,电机能转,但是飞不起来,求助求助!

网友A:
什么是堵转我不懂,少见识。但你说电机转但飞不起来,有可能桨装反或电机没接对反转,或装错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堵转我不懂,少见识。但你说电机转但飞不起来,有可能桨装反或电机没接对反转,或装错桨叶

桨没装错的,毕竟也不是新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没装错的,毕竟也不是新手了

那可能电调或控制版问题吧待高手来

网友B:
电调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协议

Dshot 和oneshot都试过了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会不会是你电机固定螺丝顶到线圈了!!!

网友:
要选PID和PWM速度分离,在configuration界面,电调协议下面。选了会弹出一个信号刷新频率的框,用PWM数值最大490,oneshot125的最大3900,multishot可以开到32000。数字越大,信号刷新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