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右转弯有没有感觉不熟

楼主(2018-03-20):
大家说说,我飞冲浪者X8,朝飞行方向看电机是顺时针旋转,左转感觉比较顺手,右转感觉比较忐忑,转弯半径控制也比左转大,右转也比较难保持高度,容易低头,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反扭力的原因,还是本身技术还不够熟?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网友:
多转几次就好了

网友:
我玩固定翼右转不熟悉差不多都是左转

网友A:
左撇子方便右转,右撇子方便左转,身体结构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撇子方便右转,右撇子方便左转,身体结构导致。

那看来不是飞机问题啊,只能继续苦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手大拇指控制副翼往右滚转时候是一个往手背方向用力的动作,肯定不得劲儿啊~

有道理

网友:
楼上的人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练熟了都一个样了

网友:
把飞机飞高点,关掉动力。此时对比两个方向的转向控制是否有区别。

同时要确保对比时,高度、航向、风向、风力基本一致。

也许你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
开心兄:

背太阳、约50米高、飞8字、转大弯略加油、微拉升降保持高度。
祝爽飞。

陈伯

网友:
如果是用副翼加方向协同转向的话,两个方向是不会有区别的,对左右手指不论哪个转哪个方向,在方向和副翼上都同时有横向推和拉的动作(兼右手下拉以保持高度),对于捏奶指来说尤其自然。

网友:
没有感觉,左右转遥控给的大小基本相同,没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习惯左转

网友(2018-08-06):
这是物理学中,陀螺旋转的“进动”造成的。陀螺的旋转理论可到普通物理学中去看。后推螺旋桨,左转时,电机(好比陀螺)受到向左的力,而电机顺时针转(假定人在飞机座舱中,以此定方向),电机的“进动”使飞机抬头,模型受到“额外的抬头力矩”。反之,模型向右转时,旋转的电机的进动,给模型一个低头力矩。重复一下,一个竖直旋转的陀螺,从上向下看,顺时针转动,此时给他一个向北方的外力,它不会按外力的方向向北倾斜,而是按与外力方向垂直的方向东倾斜。如果陀螺是逆时针转动,则向北推动陀螺,则陀螺向西倾斜。表达不好,太啰嗦了。

网友:
十几年前飞火鸟,遇到与楼主相同的困惑,后来多次飞行观察,并回去翻书本,恍然大悟。

网友:
补充一下右转时螺旋桨的扭矩也会使机翼倾斜加大,此时“进动”造成低头力矩,扭矩加深机翼右倾(趋势)两种不利因素叠加,给新飞手造成困惑。

网友(2019-01-11):
和楼主有同感,不太喜欢右转,可能是技术不行的原因,应该多加练习。操作上应该一样

网友(2020-01-15):
习惯问题,和直升机转弯或悬停时候机身左侧面对自己比右侧要稳一样,习惯。

网友B:
陀螺效应

网友C(2020-04-10):
我也是习惯性左转。有次右转了,就错舵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