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空心杯,但不知道选什么轴距的

楼主(2018-03-20):
有65 75 80的,不知道选哪种,查了X宝的地平线小黄鸡都没有写轴距是多少的
我的要求不要太快太暴力,家里飞一下,续航最大化。

网友A:
110轴距的比较好飞

网友B:
快慢和暴力程度都是自己掌握的,小空心杯其实也挺快,要想长远玩,我认为还是选小无刷吧。

网友C:
出一台空心杯,仅调试

网友D:
选小无刷吧

网友E:
你可以看看 浩比特 HBS-80
65 75 80轴距都有 配置都一样
轴距越小越灵活 轴距越大越稳定
调好了其实区别不大

网友F:
空心杯的续航最好别抱太大幻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空心杯的续航最好别抱太大幻想
小机子反而是空心杯续航更好

网友H(2020-03-11):
轴距是对角两个马达的距离还是相邻两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