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前面摄像头的角度是多少

楼主(2018-03-20):
不太懂

网友:
有好多种,90 110 130 150

网友A:
新手水平方向上翘5度-15度就可以了,这是根据你飞行速度来的,
角度小了速度飞的快你就只能看到地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水平方向上翘5度-15度就可以了,这是根据你飞行速度来的,
角度小了速度飞的快你就只能看到地面了。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根据你飞行速度决定
飞花式一般20-30
飞竞速一般30-40 甚至更大

网友:
这个好像根据自己喜好来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