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人求助,600mm翼展小飘飘飞不起来

楼主(2018-03-20):
5mmKT板做的主翼、尾翼,翼展600mm,翼弦11.5,珍珠棉做的机头
1S350ma 25c电池,伟力939接收板,普通8520减速组,5度右拉,下拉没有量,飞机做好后60克,结果把电池放到了最前面也没调好重心,所以只能在前面又加了近3克的配重,试飞结果60%油门和100%的差不多,一转弯就掉高度,过一下就掉下来了。拿回来另外接了一个减速组测推力,结果发现,100%油门时是35克拉力,60%多也有31克,电机推力正常吗?是不是飞机太重了。

网友:
太重了,尾巴镂空一下

楼主:
是感觉太重了,没有热切割,所以尾翼也是用5毫米板做的,看来不能偷懒,减速组推力正常吗

楼主:
手工有点粗糙请微笑,机翼在家手抛时撞得伤痕累累了,晚上回来把垂尾掏空了一大块,手抛时感觉飘了很多,前面本来粘了1.8克的磁铁也取下来了。

网友:
减重吧,或者换动力。

网友:
换个无刷吧

网友:
推力角这么大  对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无刷暂时不考虑,先试着减重量吧,不知是不是我的减速组推力太低了,伟力939的减速组最大有多少推力,看一些视频中的8520减速组的推力有7、80克,不知道差距怎么会这么大,不过视频中的电流也大。我手上有两个75mm桨,接电池直驱有39克拉力,就是发热太厉害了,接表测量有2A以上的电流,不知道939板能承受得了不

网友:
2mm板就够用了,还有8520减速组起码80克以上拉力

网友:
8520直推都有40多克推力

网友:
我用过伟力949,8520直推50mm桨,有48克推力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A:
试试这种设计,8520加56桨直驱,电机直接贴在机翼上,不用任何角度
翼宽7厘米,翼展50厘米,迎角3度。机身30厘米
用的是坏了一个舵机的939接收加1.7g舵机。
机头需要2块200mah电池压住,
非常灵活好飞

网友B:
请确认,是否已将螺旋桨拔下来反向安装。因为这类减速组一般默认是前拉使用的,光反转不行,桨还需反装。如已做,可忽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确认,是否已将螺旋桨拔下来反向安装。因为这类减速组一般默认是前拉使用的,光反转不行,桨还需反装。如 ...

谢谢指点,反过来装好了的

网友C(2018-05-24):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种设计,8520加56桨直驱,电机直接贴在机翼上,不用任何角度
翼宽7厘米,翼展50厘米,迎角3度。机身 ...

大神求图纸。有没有微信或者qq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求图纸。有没有微信或者qq联系方式?

我做飞机都是自己设计的 没有图纸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