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LE55/55RA关于侧排气与后排气的区别?

楼主(2018-03-21):
准备买个拉力9kg以上的发动机,因为使用过DLE20性能还不错,于是又首先考察了DLE品牌,经对比,55/55RA性价比较高,但是这两者因为排气部位的不同价格却相差200元,我有点选择困惑,请老鸟指教!另外如果还有别的合适推荐机型烦请推荐,谢谢!

网友:
要说这个价格性价比最高并且可靠稳定耐用的还是rcgf61

网友A:
后排好看。因为头罩需要开口,后排两个排气口对称相对好看些。曾有3D大神说过侧排会更稳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排好看。因为头罩需要开口,后排两个排气口对称相对好看些。曾有3D大神说过侧排会更稳定些。

原来是颜值上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颜值上的区别

有大神说过后排高温可能会影响化油器混合气,使发动机稳定性相对不如侧排好,这才是重点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神说过后排高温可能会影响化油器混合气,使发动机稳定性相对不如侧排好,这才是重点我觉得。

谢谢!那我买55cc侧排吧,还划算。另外还有个疑问,DLE40cc为什么比55cc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买55cc侧排吧,还划算。另外还有个疑问,DLE40cc为什么比55cc贵?

40cc是双杠

网友A:
也就是两个20cc组合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两个20cc组合而成。

噢噢,那么双杠是不是跟稳定呢?相当于是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两个20cc组合而成。

感觉40cc用的不多。

网友A:
航模汽油机50cc以上相对比较稳定,小排量就要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汽油机50cc以上相对比较稳定,小排量就要看运气了。

好的,那就55cc侧排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模汽油机50cc以上相对比较稳定,小排量就要看运气了。

强哥很热心啊!我虽然没有汽油机,以后也准备上,不知道73寸的飞机上55cc汽油机可不可以?我想的是动力足,且比35cc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哥很热心啊!我虽然没有汽油机,以后也准备上,不知道73寸的飞机上55cc汽油机可不可以?我想的是动力足 ...

73寸的飞机应该使用30cc级别的发动机,dle35ra已经足够用的了,并且dle35ra也比较稳定。如果执意要上55cc发动机确保足够的稳定性那就买79寸、83寸或者87寸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