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的手抛机改电动

楼主(2018-03-21):
入模两年多了第一次买个成品机,还是这样的。

楼主:
翼展84,改电动上普通配置应该是最合适的,太小其实是不好飞的。这机其实也不用太多改动,就是这个后缘也太厚了吧

网友A:
真棒的成品机  祝楼主爽飞

楼主:
刚拿来差点没分清前后,不过感觉还不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

网友B:
这款不是29.9还包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是29.9还包邮吗?

有29吗?我这个39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的成品机  祝楼主爽飞

楼主:
昨天一晚上基本完成。机身不用打开,直接用一半的碳管贴在机身下,机翼得加强。

楼主:
副翼和尾翼用合页,胶带的话虚位会很大

网友C:
楼主可否简介一下泡沫掏空技法

网友D:
哪天有空出的F3P电装了我也改一个你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简介一下泡沫掏空技法

画出范围,先刻四条边,要刻的足够深,再用刀刻中间,横、竖多刻几条,要足够深。
刻出的小方块要足够小,最后用镊子或尖嘴钳夹住一个个的小块,旋转扭下来就行了。
如果刻的深度基本一致,扭下来也就基本底是平的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

网友:
改成无动力滑翔不错,坐等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出范围,先刻四条边,要刻的足够深,再用刀刻中间,横、竖多刻几条,要足够深。
刻出的小方块要足够小 ...

感谢楼主分享心得,您说得很清楚!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但有时底部还是不太齐整,看来是刻得深度不够一致导致的。另外,我的经验是这种方法对于epp材质的操作难度要略高于epo,epo得容易刻得更齐。楼主epp的就很齐整,手工活很细致,赞

网友:
我的和你这个一样,前拉的,2204 2300kv电机,小蜜蜂20a电调5040桨,上2200电池无压力现在准备改成腰推的,前拉没有起落架容易装电机但是试飞性能很好,我直接把副翼和尾翼切了装的kt板,就是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简介一下泡沫掏空技法

这个没啥技法,美工刀切出来形状,尖嘴钳拧掉。

网友:
期待你的飞机,到时候看着你的在搞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天有空出的F3P电装了我也改一个你这样的

嗯,那天电调进水烧了,等电调到了再试飞。反正有点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啥技法,美工刀切出来形状,尖嘴钳拧掉。

我切的不平然后用火机烤了一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