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120d02s 改2s心得

楼主(2018-03-21):
首先放上我的飞机

楼主:
飞机目前配置是电机为dts那个5800kv的,配合2.0mm内径12t齿,电调银燕12ablheli(伴随有启动卡顿,还没调节)
四个舵机都是ds37,使用2s直驱
使用fm800+kbar拆壳代替原来的一体化接收机

楼主:
机子机身改了格能的那个机身,还有双推尾拉杆之类的,使用的还是原厂塑料旋翼头套装,感觉目前悬停还没什么问题

楼主:
然后说一下注意的问题吧。
1,5800kv那个电机安装比较麻烦,需要在那个机身上重新开孔来安装螺丝,然后配合12t,0.4m,2.0mm的齿轮需要用高强度螺丝胶进行配合,不然转不起来的

楼主:
2,电调目前需要搭配做低进角启动,否则启动绝对堵转
3,注意焊接kbar时候用风枪把除了连接蓝牙外所有的插头全部取下来,换成小机舵机匹配插头,usb可不安装
4,kbar调试过程中,尾旋翼陀螺感度,主旋翼陀螺感度要绝对低的,我这边使用的是futaba 14sg直接对频,主旋翼陀螺感度调到了40(kbar界面)最低那个,尾旋翼大概在-70(控上)才可以保证稳定飞行。不然出现的结果就是抽,油门一大整个机子就开始剧烈抖动,像中风一样。

网友A:
原厂电机重新绕线或者改接法做2S电机更合适,线性比其它电机更好,一直想改,但觉得02S机身太脆,改了又怕尾巴锁尾不佳,一直没有动手。

楼主:
5,之前发货帖子,利用药瓶吸管解决了尾波箱尾齿轮的定位晃动问题。
6,我这个碳纤维尾管略长,导致前伞齿接触不良,大家注意测试自己的飞机。
7,供电线一定要长,不然像我这样每次换电池比700还麻烦,推荐使用龙辉模型家的l型xh公头母座,然后配合k120的电池会很爽,这个电池可以直接插进去

楼主:
8,一定要注意焊接时候的稳定,各部分线材的稳定很重要,我这边之前绕线搞坏一个原厂的电机,现在谁要出个邮费拿走算了

楼主:
9,暂时没想起来还有什么,另外各位如果有同调kbar小机的,请求说说自己经验,我这边也是刚刚装完(昨晚通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机重新绕线或者改接法做2S电机更合适,线性比其它电机更好,一直想改,但觉得02S机身太脆,改了又怕 ...

我……绕日他了,所以那玩意儿现在不敢再作死了

网友B:
只有尾巴、旋转头、十字盘、大小桨、齿轮这些配件是120的,其他都不是,不能叫v120d02s了

楼主:
另外发个广告,我这边原来那台1s的v120d02s在此出售,配置原厂斜盘,ds37尾舵机,wk版本2622三轴接收机,几块电池,需要的看我之前发的帖子(陀螺仪没装上去,这台调试前就把那台陀螺仪拆下来维护了,也就没调那台机子,当时调好了我肯定就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尾巴、旋转头、十字盘、大小桨、齿轮这些配件是120的,其他都不是,不能叫v120d02s了

嘛,该叫还是得叫的,这飞机算是我小机里面最喜欢的几个之一,我手头还有收藏的genius cp和准备改的ys8001支奴干和待飞的mcpx一堆,用的说起来这台机子相对沉稳一些,有450味道(但是飘啊,真的飘)

楼主:
另外再说一句,换了kbar之后,腰也不痛了,腿也不酸了,每天我就想着去飞我的v120sd2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嘛,该叫还是得叫的,这飞机算是我小机里面最喜欢的几个之一,我手头还有收藏的genius cp和准备改的ys800 ...

我也喜欢120,之前入了130x,后来也出了,差别不大,而且还配件贵。

我飞航线,还是用2636稳一点,所以陀螺仪都没换,电机是原厂重绕2s,其他的配置和机身也都跟你一样了,偶尔室内飞飞很惬意。

就是有时尾巴会震动得厉害,昨天就搞了一晚,不装尾桨没有震动,装尾桨震动超级大,后来把原装尾桨剪短2mm,就好了。。。搞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120,之前入了130x,后来也出了,差别不大,而且还配件贵。

我飞航线,还是用2636稳一点,所 ...

其实你可以考虑把尾桨剪成梯形,越外面越窄,这样对动力也更适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你可以考虑把尾桨剪成梯形,越外面越窄,这样对动力也更适配

可以给个对比图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个对比图参考下吗?

多轴折叠桨,具体情况上手才知道

网友:
用了2s动力,尾桨是否要比原厂短一点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