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pix4四轴,定点时飞机一直往左漂移,不能固定在某个位置范围内,

楼主(2018-03-21):
什么原因呢?卫星锁定后起飞的.

网友A:
飞行模式是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是pid是没调好

网友:
只要电机是水平,定点最多会前后左右唯一位移,而向一个方向飘,很明显是电机没有水平,产生其他方向的分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模式是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是pid是没调好

定点模式

楼主:
在定点模式下,飞机会慢慢往左边漂移,高度基本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点模式

要重新校准水平!然后再调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