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hcp100s和亚拓150X

楼主(2018-03-21):
目前看中这两款 小机机 两者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是无刷电机  也都是2s动力 不同 的是 100s是450mah电池 起飞重量79g  150x  是250mah电池 空机重55g 加上电池 应该比100s轻一些  外观尺寸好像差不多  目前某宝新的100s带高频头 是680元   在闲鱼看到一款150x  9成新 带4块电池和一对桨 900元 请问选择那架飞机好?  主要从飞行性能和后期维护成本考虑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100s过气了,就像华科尔一样,hisky淘宝店都不卖了,考虑以后维护保养的话,150x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s过气了,就像华科尔一样,hisky淘宝店都不卖了,考虑以后维护保养的话,150x吧,

网友B:
性能肯定150,但150你去看看配件吧,不便宜,小鸡都是坑,我就掉180坑里面爬不起来了

网友:
送分题吗?一个下线了,当然就是150x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肯定150,但150你去看看配件吧,不便宜,小鸡都是坑,我就掉180坑里面爬不起来了

你掉的是大深坑

网友:
还是要多考虑一下后备零件的问题吧!供不上再好的机子也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s过气了,就像华科尔一样,hisky淘宝店都不卖了,考虑以后维护保养的话,150x吧,

好的  已经买了二手的150x

网友:
先看看配件好不好买,配件价格贵不贵

网友:
断气的100s。

网友C:
我推荐k120,其次150x,这两个都不错,就是150x虽说手感好,但配件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k120,其次150x,这两个都不错,就是150x虽说手感好,但配件死贵

买了二手的150x

网友:
如此天机都被你一语道破了。。。

网友:
我是K110家里飞正飞基本功,K120练习3D用,150X飞心情(贵,得省着点飞),V120改装瞎折騰,380都快变成靜态模型了。。。

网友:
直接拿150x练习也没啥,草地,高度拉高些,救机设置好。即便炸了,三元一套的副厂舵机齿,主轴横轴价格也算能接收吧

网友:
150配件一包份裡頭都兩三件的
算起來不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