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达人,使用镍氢的航模可以用锂电池吗

楼主(2018-03-21):
原来的翼龙四通机,原配的是镍氢电池,参数是9.6V  1000MAH,现在镍氢电池不好买,请问可以买锂电池来用吗?

网友:
电压一样就行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就是放电倍率别太高 也就是C数。老翼龙塑料机身那款建议25C足够应付了

网友:
3S25C 1500毫安/时。应该可以用

网友:
主要是怕电压高了烧接收 测一下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3s也就是3*3.7=11.1  比原来高了1.5V,不知道原来供出的接收电压是多少,回去量一下

网友(2018-09-18):
还要注意重心问题,锂电和镍氢重量不同,多数要轻一些,应适度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