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8650电池用什么充电模式呢,b6

楼主(2018-03-21):
看论坛搞18650做动力电还蛮多的,我也搞了一个试试,索尼vtv6 4s2p 装在猛禽400上,可用什么充电模式呢,b6,LIPO?还是什么,对了装18650电应该还要设置一下电调的低压保护值吧!

网友A:
LIPO ,模式就可以,充满4.2V,充电电流不要太大,建议1C

网友B:
设置关闭低压保护

网友C:
我用2a充没问题

网友D:
同问,楼主有答案了吗,也可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楼主有答案了吗,也可说说,谢谢
lipo 猛禽400 1.6千克续航22分钟左右

网友E: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F(2018-04-21):
充电模式用平衡充模式,不记得是L开头的还是B开头的反正不要用C开头的模式充就可以了

网友G(2020-03-29):
6安都没事,关键看你电池质量!

网友H:
LIPO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