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电调和电机怎样搭配最完美?

楼主(2018-03-21):
我知道的就是电池功率大于电调功率大于电机功率,比如我的电调是90A3S,那电池也选3S超过90A即可,电机也是3S,但是电机TB很多卖家很多没写参数,而且不知道怎么计算电机功率?

网友(2019-03-31):
电机和电池怎么搭配才算完美?这个要看你怎么去用,是遥控飞机还是遥控船,还是多轴每一种的匹配都不一样。如果是多轴我是按官方标配的数据,70%来算。

网友:
个人粗浅见解,每个级别飞机都有电池组范围,在范围内先确定自己想用的电池节数,比如特技机追求动力可以牺牲点飞行时间,选择合适的电机和KV让动力充分发挥,FPV机追求飞行时间不是动力,选适合的电机功率和低KV,最后根据电机电流搭配电调

网友:
电装的搭配是个很深的学问不仅仅是 电机电调 电池  建议初学者听从厂家建议或者选择成熟方案

网友:
3楼说的对!看你飞啥,就选啥,先确定飞机,然后确定电机,根据电机配电调,最后选电池!
比如入门的小赛,1.2米翼展,2122电机就够了,1100KV-1400KV的,这个可以配8-10寸的桨,很好飞,续航也可以,
知道了电机的KV那就选电调,大概20-30A电调就能飞,为了把稳你也可以上个40安的电调。然后就是电池,2122普遍是3S的,那么买3S 2200MHA的电池是比较合适的,看你装机,需要打电池压头的,可以用2600.相反可以选择1500的。
同样冲浪者X8,因为,螺旋桨尺寸较小6寸的,为了达到效果,需要高KV值的电机,需用KV2400的,这样需要的电调耐电流要高,选择40A,或者50A的,然后再选电池,同样也是根据重心和你需要的航时来配。

网友:
至于涵道么,那个需要更高的转速,通常用的都是KV4000以上的电机,需要80A、4S以上的电调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