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选择困难 想入个3D机

楼主(2018-03-21):
天翼8mm epp 和天使之翼 哪款比较好飞? 求大佬推荐

网友:
刚下单的天翼8mm,看着应该不错

楼主:
感觉都很不错啊

网友:
飞了n台天翼8mm

网友A:
翼斧模型v6,性能特别好,涂装也很好看,简直是f3p新手的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斧模型v6,性能特别好,涂装也很好看,简直是f3p新手的最佳选择

关键问题 耐摔吗

网友B:
天使之翼的那个没飞过
天翼的那个EPP 就算加了碳杆觉得也软,现在玩八眼的飞机
至于耐摔,我感觉只要头不烂,别的怎么粘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使之翼的那个没飞过
天翼的那个EPP 就算加了碳杆觉得也软,现在玩八眼的飞机
至于耐摔,我感觉只要头不 ...

八眼的也是EPP材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斧模型v6,性能特别好,涂装也很好看,简直是f3p新手的最佳选择

翼斧这个PP的刚开始练3D飞这个 耐摔好修吗

楼主:
飞机到是不贵 主要是装机太麻烦

网友:
我建议还是八眼或者天翼,或者奥丁家的,选择机身短些的更好飞,天使之翼我见太长不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斧这个PP的刚开始练3D飞这个 耐摔好修吗

我是先飞了飞dlg滑翔机,然后飞v6,特别好飞,不飞特技应该不会炸机最主要的是性价比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 耐摔吗

我买的是d板,超级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d板,超级耐摔

可以哦 我再看看

网友:
各买一架就知道好不好飞

网友:
只飞过锐动天空的水星 挺不错 但侧飞不准 偏!下个机型打算入手天使之翼

网友:
飞过锐动540,330,翼斧YAK54和另一款早期的,最近入了翔翼天使之翼,感觉天使之翼好飞。。。

楼主:
打算先入个 天翼8Mm试试

网友:
天翼的嘛!!

网友:
感觉天使之翼的容错度比天翼的还要好,如果以后想飞像真3d还是用天翼8mm,如果想一直飞f3p就买天使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