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3GX连接R6DM-SB

楼主(2018-03-21):
搞了好几天了,连好之后舵机始终无反应,电调直插接收机对频油门正常。到底怎么连的能不能用?总感觉插口不够用啊……

楼主:
大佬们来帮帮我这个倒霉熊吧!

网友:
你这个接收没见过
不过上面写的DMSS这个不是卫星接收么
我记得3GX的卫星口是在侧面啊
你这个怎么插在SBUS上了

网友:
应该是用传统接线方式接吧,图上看不出来你具体怎么接的,但是有几个地方似乎有问题:

电调油门线应该接接收机的油门,看图上你好像接的只有1线的插头
1分3的彩虹线是陀螺仪出来,接接收机的升降副翼螺距,
然后还有一条线连接陀螺仪的aux和接受的aux,
所以接收机上的bind口不用插接头的,不知道你连的是什么?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怎么发图片

网友:
说明书接线图

网友:
为什么不用sbus

网友:
把接收机的模式改一下。
这接收机有两个模式,一个sbus和pwm
看看说明书怎么转换

网友:
2个都是小众,估计难了。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换了华科尔的1002。按传统接法就没问题,只是不能用JR控,反正搞的是飞狼像真机,也没什么3D要求,能航线收放轮就可以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