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91发动机 突然加油门熄火求解

楼主(2018-03-21):
怠速也不是很稳,用的威宝油,有朋友跟我说可能火头不行了?老问人家也挺不好意思的,特来求助大家,而且突然加油门后,发动机速度上来的有些慢?不是一加油门转速就立马上去,会延迟1到2秒,明显就是提速慢,不知道调哪里,主副油针都在一圈半,一打就着,不知道怎么调了,还有如果普通模式飞行的话,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设置多少合适,那个怠速舵机臂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呀?油机新手,好多不懂的,请大家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 给油一会就熄火了  再打就不好打着了 要过一会儿 又可以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给油一会就熄火了  再打就不好打着了 要过一会儿 又可以打着了

给油稍微大一点一会儿就熄火,油上不来的那种感觉,再打也好打,一下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 怠速油針

怠速油针我也调了调,没解决……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调,这种情况是往松了调还是紧了调?

网友A:
大油门  发动机反映迟钝 一会熄火  是油针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  发动机反映迟钝 一会熄火  是油针太大

确实就是这个情况,主油针还是副油针啊,主油针一点点的回调了半圈,状况没有改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就是这个情况,主油针还是副油针啊,主油针一点点的回调了半圈,状况没有改进……

先调低速 再调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低速 再调高速

小弟比较笨,没懂……低速怎么调高速怎么调呀?低速是怠速吗?本地没有油机模友,没办法请教,也是接触不久,半个月油直还没离地……

网友:
欢迎加入油动直升机交流群,群聊号码:250530013 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比较笨,没懂……低速怎么调高速怎么调呀?低速是怠速吗?本地没有油机模友,没办法请教,也是接触不 ...

加群  打字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群  打字太累

我有这个群好,我咨询一下

网友C:
正好我的也发动不起来了,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我的也发动不起来了,学习学习。

开始我也发动不了,火头不工作就灭火,怎么搞都不行,然而发现是油的问题……换油就搞定了

网友D:
怠速能着车,大油门迟钝是主油针太大,拧小一点点。怠速油针要调的尽量小,不灭车的情况下往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怠速能着车,大油门迟钝是主油针太大,拧小一点点。怠速油针要调的尽量小,不灭车的情况下往小调,

好,有空后我调一下试试,感谢感谢

网友E:
明显怠速富油。
油门减到怠速位置,一格一格地关副油针,直到转速最高后,回1-2格副油针。
油门开到最大,调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后,回1-2格。
重复上述步骤1-2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怠速富油。
油门减到怠速位置,一格一格地关副油针,直到转速最高后,回1-2格副油针。
油门开到最大 ...

油门开到最大这个,着车的时候调到最大吗?空载满油门能行吗……没有负载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油门开到最大这个,着车的时候调到最大吗?空载满油门能行吗……没有负载可以吗

这是调固定翼发动机的方法,直升机不能这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调固定翼发动机的方法,直升机不能这样调

哦哦,我说呐……好的

网友G(2018-05-07):
加速有点慢 就富油了

网友H:
大家说了,富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