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40翼展小木机

楼主(2018-03-21):
淘宝大减价收的。用的911接收,720减速组,1s200mah电池。不带电池29.7g,还没试飞。

卖家很贴心的配了刀片

网友A:
漂亮,链接有吗,另外再问一下哪能找到911的遥控套装

网友B:
不错,店家还没给我图纸,暂时没装,打算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店家还没给我图纸,暂时没装,打算静态

我也是没图纸,摸索着胡乱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链接有吗,另外再问一下哪能找到911的遥控套装

买个D7E装7105高频头然后随便淘宝单买接收就行了

网友C:
轻木的梦飞吗

网友:
这个不是添翼的吗?

网友D:
想问911的板不是混控吗?一打油门舵机就动,怎么可以不混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问911的板不是混控吗?一打油门舵机就动,怎么可以不混控的

911没有混控吧,它是有平衡杆的三通半机,推油门杆舵机不动的,也不靠陀螺仪纠正大桨面的,是靠同转的平衡杆,它的陀螺仪只管尾电机修正的。
有人用911的接收来改成固定翼用,我觉得有款地平线的带无刷电调的可能更好,不带陀螺(AS3X),价格也不比911的接收贵多少,2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11没有混控吧,它是有平衡杆的三通半机,推油门杆舵机不动的,也不靠陀螺仪纠正大桨面的,是靠同转的平 ...

谢谢,给你一说倒是这样了,可能一直玩6通忘了911固定螺距的我想问问977的板能去了混控吗?我这个想法是看到网上有个板,是把板上某焊点焊通就是混控,隔开就不混控了,伟力的板有这样的吗?

网友:
好精致的飞机,都舍不得飞了,一定要在草地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给你一说倒是这样了,可能一直玩6通忘了911固定螺距的我想问问977的板能去了混控吗?我这个想法是 ...

V977的板的混控真控不清楚呢,
从我手上收集到的资料看,从930,966,977,110,120,124的接收板硬件几乎一样,关键是那个印着KN或“科纳”的芯片,实际上是个中国台北新堂的单片机(M058)系列的,被磨掉了一层重新印字的,很容易焊坏。不同的是它的软件,熔丝加密了,不可读。
要是能解开的话,只要一块板就可以通用了
具说后期有出螺距与油门可分开调的版,估计也就是110的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V977的板的混控真控不清楚呢,
从我手上收集到的资料看,从930,966,977,110,120,124的接收板硬件几 ...

谢谢,看着你就是大神,这么深入研究,我本是想去掉混控搞小固定翼飞而已没想到你学问这么高,羡慕嫉妒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V977的板的混控真控不清楚呢,
从我手上收集到的资料看,从930,966,977,110,120,124的接收板硬件几 ...

感谢大神一直倦顾,7e我搞好了,四个高频头都启动了,唯一就是k110对不了频,选了几个版本固件调偏离都没对上,把电调都赔进去了了,实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神一直倦顾,7e我搞好了,四个高频头都启动了,唯一就是k110对不了频,选了几个版本固件调偏离都没 ...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勤动手而已。
其实110对频你可以先把电调联着的电源及信号线等先与接收板分离,只插舵机和尾马达就行了。成功对频后你可以试着推油门看有没有集体螺距的变化,尾马达是否工作正常。
伟力的机型很多,接收电路和协议也不完全一样,有的油门与螺距通道正好反过来或者干脆就是反向的,这些都要先搞清楚。
例如油门通道是反向的,你的控油门杆在最低位时恬恬就是油门最高,这时应该是对不上频的,是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D7E装7105高频头然后随便淘宝单买接收就行了

dsm2?  那我9X可以直接用那种微型接收机?接收机有链接吗,带舵机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木的梦飞吗

梦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911的板不是混控吗?一打油门舵机就动,怎么可以不混控的

911接收板没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2?  那我9X可以直接用那种微型接收机?接收机有链接吗,带舵机的那种

没用过9X,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接收板没混控的

谢谢了,已知道了,飞6通多了忘记了

网友F(2018-05-17):
问一下 我也是110的控, 有什么小接收机通用的吗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 我也是110的控, 有什么小接收机通用的吗 ?   谢谢

110的控?

网友:
伟力X6的控 不好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V977的板的混控真控不清楚呢,
从我手上收集到的资料看,从930,966,977,110,120,124的接收板硬件几 ...

学习了,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这都被你发现了

也许我的认识也并不全面,因为这类小机实在太多,版本更新也快,实在是没有能力和金钱都收来;但大约是如此的。
驰远还有一款HFP100V2的用的也是“KN”或者“科纳”的单片机,但高频头是NRF2401的。
由这些资料来看,到底谁抄谁,又或者是怎样代工的,外人真不清楚。
关于这个“科纳”还真是有这么个公司的,就是开发这些玩具芯片的。

网友(2018-09-14):
引用 网友E:
也许我的认识也并不全面,因为这类小机实在太多,版本更新也快,实在是没有能力和金钱都收来;但大约是如 ...

   不错  哈哈

网友:
               没抢到  没了

网友(2018-12-02):
当时也收了,还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