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0翼展的AT6 如何驯服

楼主(2018-03-21):
驯服不了 首飞 FMS 800 AT6 拦腰炸断。  电装 3S 500 电池  2208 1400KV电机  7060 桨。

网友:
我这个pnp
就没正常飞过

网友A:
小翼展的二战机还是别飞了,纯属浪费感情,特别灵活还挺容易失速,超级难救

网友B:
Kv小了,我也是这样电装,炸了,小二战机不好飞

网友:
翼展小,翼荷载大是它们的特点。所以动力要够,尽量减重,舵量开小一点。特别是转弯不能太慢了,带油降落。重心稍微偏前一点。最好不要起落架,手拋草降,熟练了再说。

网友:
看着都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小了,我也是这样电装,炸了,小二战机不好飞

这个AT6 这样炸,有点不服气呀。准备下次再收架别的型号翼展80CM左右二战机。  也许是AT6 这个机型的原因,在模拟器里飞它也是比喷火和零战难飞。这个机型主要是不稳定,也许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被叫做“高级教练机”把各种异常状况作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翼展的二战机还是别飞了,纯属浪费感情,特别灵活还挺容易失速,超级难救

确实如此。

楼主:
感谢,感同身受呀!

网友C:
860MM翼展的战斧P40轻木二战机也很不好飞,一拉起来就失速和各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0MM翼展的战斧P40轻木二战机也很不好飞,一拉起来就失速和各种炸。

朋友的800 多点的 F4U 轻木 首飞 10秒就炸了。 真是不如飞1米的KT 喷火,不打算玩800翼展的二战飞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的800 多点的 F4U 轻木 首飞 10秒就炸了。 真是不如飞1米的KT 喷火,不打算玩800翼展的二战飞机了。
...

我那架在倒飞如流工作室买的P40炸了三次后,在墙上挂到墙上了当静态展示了。那天换个动力,加个4S轻点的电池再去炸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架在倒飞如流工作室买的P40炸了三次后,在墙上挂到墙上了当静态展示了。那天换个动力,加个4S轻点的 ...

我后面把飞机修了也飞成功了, 主要是反扭太大了,原机要求配2S 电池我配3S 电池。 加油猛导致反扭快而大,载荷大必须速度快不然失速,速度快导致舵效大,真是难飞!
现在飞机炸没了。你这架漂亮飞机多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面把飞机修了也飞成功了, 主要是反扭太大了,原机要求配2S 电池我配3S 电池。 加油猛导致反扭快而大 ...

没称过不过应该很重了,还加了侧转收放起落架。我看FMS的那个980MM的P40用得动力是4S电,我也想试试行不行。我们群有人搞2212  KV2000  加6寸二叶快速浆  和1300毫安3S电,  钢丝起落架爽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