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p地面站怎么能实时控制飞机?

楼主(2018-03-21):
如题,我平常都是用数传上传航点然后航点模式飞,那怎么通过地面站中途改变任务呢?比如通过地面站重新规划新航点,还有在电脑地面站上怎么切换飞行模式?再有一个就是我想通过键盘控制飞机航向和俯仰,这个能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guide模式啊

网友B:
要用游戏手柄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guide模式啊

求教具体怎么操作?地面站的哪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游戏手柄来控制

手柄怎么控制啊

网友C:
大概看懂了,就是我的赛钛客设置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懂了,就是我的赛钛客设置没反应啊,

我用xbox one手柄正常 用北通最便宜的那个也行

网友:
这么玩第一实时性保证不了 第二通信可靠性保证不了 只能近距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