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主板坏了么

楼主(2018-03-22):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把所有部件拆下来换在另一个机架上,通电都是正常的,等到把所有线束扎紧了,再通电时,尾马达快速旋转了2秒钟,之后无论通电多少次,都是视频里的样子。主板红灯蓝灯都不亮,和遥控器对不上。

网友:
我说没坏,你信不

楼主: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我猜是3.3v的降压芯片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办法修吗,还是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A:
试试吧,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不一定

懒得折腾了,还是换个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