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ZONE 02SV+的用户进来,开机故障

楼主(2018-03-22):
每次放几天拿出来用。插电,都无法马上开机,只是屏幕发出一片灰色,需要反复插拔DC头十来次,才能开机。
有没有此款眼镜用户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A:
内存卡用眼镜格式化一下

网友:
1,我也是碰到了

网友:
最后是插了半天不管它自己好了

网友B:
用了多久出现这种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久出现这种情况啊?

从第二次用开始,每次都这样

网友:
每次开机前先把眼镜上的插头插上,在插上电池试试

网友C:
skyzone的通病,不过开机十几次才行有点郁闷,我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从新插电就好了。
而且还有第一次插上有时对不上频,再插第二次就好了
skyzone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过一段时间电源容易坏,我就坏过一次自己修好了,主要是电源芯片MP2482发热厉害烧坏的,
为此我买了几只MP2482备用,电源最好用2S的也就是7.4V,不要用3S,电源发热太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kyzone的通病,不过开机十几次才行有点郁闷,我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从新插电就好了。
而且还有第一次插上 ...

哦………我还一直用3s,还以为2s不能用呢,以后就只用2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我还一直用3s,还以为2s不能用呢,以后就只用2s

SKYZONE的工作电压实际上只有3.3V,但需要的电流很大,大概1--2A,所以发热厉害!MP2482的作用就是将高电压5--20V变成3.3V给电路供电,所以7.4V完全没问题
只要能给出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2018-09-04):
引用 网友C:
skyzone的通病,不过开机十几次才行有点郁闷,我的一般出现这种情况从新插电就好了。
而且还有第一次插上 ...

大哥,我的眼镜终于开不了了,插了n遍,插电后,细看屏幕,只是看到插电后屏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光线,总体是灰色的,确定如你所说是电源芯片坏了吗?

我看到淘宝的MP2482从几毛钱到2块多都有,不知哪个质量才好,可否发个链接给我?

还有,我发了图,图片上红色圈着那个就是电源芯片MP2482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否把原厂的焊下来,把新买的焊上去了就ok了?焊接时需要什么注意的?
电烙铁要多少度?
焊脚的焊接时间是不是不能超过3秒?
电烙铁需要接地?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只焊过电池T插XT60插头,线路板上的只焊过接收机,其他都没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SKYZONE的工作电压实际上只有3.3V,但需要的电流很大,大概1--2A,所以发热厉害!MP2482的作用就是将高电 ...

大哥,我的眼镜终于开不了了,插了n遍,插电后,细看屏幕,只是看到插电后屏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光线,总体是灰色的,确定如你所说是电源芯片坏了吗?

我看到淘宝的MP2482从几毛钱到2块多都有,不知哪个质量才好,可否发个链接给我?

还有,我发了图,图片上红色圈着那个就是电源芯片MP2482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否把原厂的焊下来,把新买的焊上去了就ok了?焊接时需要什么注意的?
电烙铁要多少度?
焊脚的焊接时间是不是不能超过3秒?
电烙铁需要接地?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只焊过电池T插XT60插头,线路板上的只焊过接收机,其他都没焊过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插电不开机,屏幕只有微光。

网友E:
返厂吧,我的刚返厂修好

网友F:
skyzone 眼镜通病 别说你是第二代产品了 我第一代都是这样 身边朋友也是这个问题 每次用之前要插电预热一下 不需要连续插拔十几次 基本预热个3-5分钟再插电 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我是03,刚到手,没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用一会儿机身下部就烫手,3s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skyzone 眼镜通病 别说你是第二代产品了 我第一代都是这样 身边朋友也是这个问题 每次用之前要插电预热一下 ...

同上 一代用了一段时间就有这个问题 以为是空调吹久啦 拿出去天阳底下晒啦一会就正常了 现在用的二代 还没发现这问题 但是发热真的太厉害啦

网友G:
见识了。几千块的东西还有这暗病。。。这在国外估计厂家要被消费者告到倒闭。。虽然我连飞鲨也懒得用。不过这个帖子看过之后SKY眼睛是打死不碰的。多谢各位

网友H:
返厂修很快的。

网友:
有没有售后的联系方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见识了。几千块的东西还有这暗病。。。这在国外估计厂家要被消费者告到倒闭。。虽然我连飞鲨也懒得用。不过 ...

你好,有售后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返厂修很快的。

有售后电话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返厂吧,我的刚返厂修好

@杨柳随风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售后电话吗?谢谢

我的聊天记录没了,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聊天记录没了,找不到了

郁闷 这个问题好像挺多人碰到啊

网友:
赶紧换2S电池吧

网友J:
我的直接返厂了
深圳市龙华新区水斗老围村南工业区A懂302,李科长,136-8241-3051
切记:返修物品寄回时请在包裹里面放一张纸条,注明返修原因,回寄的详细地址.以及可以联系的方式(如QQ或旺旺 电话等),方便售后人员随时沟通!

网友:
反场 我的也是。

网友(2018-10-16):
我的今天就白屏  一直白  按键也只是响滴一下而已

网友:
这种不应该是通病吧,应该是启动时复位的问题。可以让厂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直接返厂了
深圳市龙华新区水斗老围村南工业区A懂302,李科长,136-8241-3051
切记:返修物品寄回时 ...

求skyzone 售後後聯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