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动手做一个简单的固定翼航模吧(还可以调节重心哦)

楼主(2018-03-22):
对于很多零基础的中学生而言,利用胶结方式和KT板材进行固定翼飞机设计制作,最为难点就是控制全机的重心,正因为如此,设计类比赛中才会提供了配重片,这样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调整重心,以便整个飞机保持力矩平衡。
尽管如此,很多中学生对于这种重心调整也是相当陌生和难以理解,在实际操作中,会因为这一点导致抛出去,飞机姿态不佳,无法保持水平直飞。为此,老鹰航空提供一个可以实时调整重心的设计方案。
还是用三维数模图来说吧

老鹰航空提供的一种航模三维图

利用5mm的kt板,首先做成一个矩形机身,机头做成一个简单的尖削头,机身内部截面积要保证配重物能够放下(配重物和机身内部最大间隙控制在1mm以内就可以了)。

内部配重物手动调整方式

利用一个5mmkt板做成的细长条绑定(胶结或者直接用胶带),放置于机身机头内,尾部通过适当拉伸细长条就可以调整重心位置,试飞中在机身尾部塞入一个大小适当的方形KT板填充物堵塞机尾(为了固定细长条,不让配重物前后移动)当通过试飞将飞机调整到最佳状态后,将多余的细长条割断,并在尾部与机身进行一次胶结固定,然后把原先的堵塞物也装上,飞行中配重物就不会晃动。
这样,是不是比较方便?呵呵

另外,机翼采用5mmKT板材进行适度弯曲成翼型的上表面就可以了,在机翼中央出利用切割成恰到好处的KT板塞块托垫着机翼前后两个曲度面,从而形成较好的支撑,各个接触面用胶结方式连接。为了方便弯曲成型,可以在曲度比较大的地方用刀具配合直尺进行浅度的划痕(不要割破),一般在机翼前缘位置划痕要多一些,后面几乎不用划痕。
完成之后,机翼中央外表面用宽胶带(注意宽度要小于机身宽度)从前之后粘接机身和机翼,小心操纵,不要形成气泡。

机翼与机身粘接方法

水平尾翼和机身连接时要提供一个负的安装角,因此,老鹰航空将平尾移到机身后部的下方位置,并设置了一个用KT板做成的垫块(注意是三角形的,以便于平尾吻合),大概也就是5mm厚度,这样能够保证平尾有一个3°左右的安装角。

平尾和机身粘接方法

平尾、垂尾直接采用Kt板材制作,不用弯曲。胶结时要务必确保对称性,如果失误胶结时出现了偏离,那么记住,在试飞的过程中,需要根据试飞偏离情况进行对应的偏转平尾适度一个小角度来进行调整。
OK,大致上就是这样。

网友(2018-11-30):
哪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