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丨F-15航模制作详细教程

楼主(2018-03-22):
工具:美工刀、尺子、绘图笔、150px宽胶带、热熔胶枪、热熔胶棒。
材料:3mmKT板或珍珠板、名片卡纸、椴木棒10mmX10mm、2碳纤维杆3.0mmX889mm、钢丝0.8mmX 305mm。
制作方法:图纸见
1、在一张3m厚度的KT板上,按(图5.1)的图纸的尺寸绘制出图形或用图纸绘出图形;绘制图形的方法:按(图5.1)上所示的比例作图;图上10mmX 10mm尺寸;
用美工刀和尺子配合把绘制的机身和水平尾翼裁剪下来;裁剪部分要整齐;材料要节约。
2、机身制作:
【1】、开始装配前机身。在机身一侧两个平放在工作台上,按图所示位置用三角巴莎木条左右两侧部分用泡沫胶粘接,胶水干后,三个机身舱壁隔板粘接在机身所示位置,确保他们是垂直的。巴莎木条加固作用
【2】同样的方法把机身的另一侧粘接在一起必须保证垂直;把机身底部前端粘接上。
3、机头制作:
11个6mmKT板叠加在一起用泡沫胶粘接;等胶干后和前机身头锥顶用热熔胶粘接。一旦胶了以后,按机鼻的顶视图的形状切割;然后开始用粗砂纸(100粒)打磨毛坯的基本的形状,然后用一个更细的砂纸(220粒)做最后打磨。最后用320砂纸做最后的抛光打磨和 提供表面非常光滑。
4、机舱盖制作:
11个6mmKT板叠加在一起用泡沫胶粘接;等胶干后一旦胶了以后,按机鼻的顶视图的形状切割;然后开始用粗砂纸(100粒)打磨毛坯的基本的形状,然后用一个更细的砂纸(220粒)做最后打磨。最后用320砂纸做最后的抛光打磨和提供表面非常光滑。
5、按图所示位置用三角巴莎木条左右两侧部分用泡沫胶粘接,机身上盖支持条。
6、把机身下底板画一条中线,然后用热熔胶把机身两个侧壁粘接上,保证机身和侧壁垂直。
7、现在安装前后机身组件,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画一个在前机身底部的中心线标记和对齐与后机身件中心线标记。用泡沫胶把前机身底部的边缘面和在前机身两侧后端,粘在一起。确保一切正确对齐。
8、两个相同固定电机KT板支架用泡沫胶粘接在一起。胶水干后在用椴木和固定电机板固定在一起,修剪或垫片泡沫作为一个紧密配合的要求。胶胶合板平尾支撑件粘在机身两侧面和电机KT板支撑架两侧。
9、水平尾翼的前缘和后缘用细砂纸(220目)打磨成锥形轮廓;然后泡沫胶把左尾翼和右翼粘接到碳杆上;保证左、右水平尾翼一致,和垂直尾翼垂直;
10、安装气流入口两个部件安装;先用泡沫胶粘接一个,等干后在粘接另一个;另一侧的方法同样。
11、机翼安装:
把机翼的前缘和后缘用砂纸打磨锥形,再把机翼固定的梁切割成V字型适合碳纤维管;在机翼V型下面用胶带粘上,防止泡沫胶或热熔胶流到桌子上;用热熔胶把碳纤维和机翼固定,在用胶合板把碳纤维管相交点粘接粘牢。
12、把机翼的前部和后部粘接在机身上,保证机翼中线和机身的中线重合,机翼与机身垂直。
13、安装机身后部,注意上部分弯曲轮廓(可以用热风机加热成型);再用热熔胶把他固定。
14、安装机翼前部进气口上盖。
15、安装机翼上甲板,保证机翼甲板与机翼垂直,然后粘接甲板上盖。用砂纸打磨光滑。
16、起配重装饰作用,如果你电池比较重可以加入他来配重(其他方式配重也可以)。用砂纸把他打磨流线型,用泡沫胶粘接。
17、制作完成参考

网友:
这图是老外做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