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都是用有刷电机比较好吗?

楼主(2018-03-22):
有人讲下什么叫线性吗?通俗易懂得

网友:
不懂,有刷能飞,没劲,必须无刷,楼主看看以前的电直精华帖,再入门

网友:
攀爬车才需要线性,电直都是定着一个转速在飞的

网友A:
线性就是两元一次函数

网友:
有刷的 飞不了多久马达就得换 一天换三个马达的路过.......

网友:
不懂。紫薯

网友:
楼主还是多潜水学习吧

网友:
线性就是飞机对遥控手柄做出反应的速度。有刷的十年前就开始淘汰了,现在的直升机都是通过桨变距来改变输出动力,所以不用考虑线性。

网友:
一个人,不容易,加油,我也是一个人从小白走过来的,中间退过2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就是两元一次函数

一元一次好吧

网友C:
现在电直首选无刷,除非玩具可能还会用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直首选无刷,除非玩具可能还会用有刷。

那攀爬车有刷都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元一次好吧

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攀爬车有刷都是玩具?

层主应该说的是玩具直升机攀爬车是RC,肯定不是玩具

网友(2018-06-30):
引用 楼主:
那攀爬车有刷都是玩具?

我说的是“电直”,指的是电动直升飞机,没说其他的。

网友:
线性是指控制的精细度,比如每两格油门(打个比方)电机转速提高一下(电机转速并不是平滑变化的)是常规,那么更好的线性可能是每一格油门电机提升一下;一般有刷电机的线性都要强于无刷。
据我了解目前需要很好线性的就是攀爬车还有比赛级的各类车辆,至于直升机有定速,对线性没那么高要求,玩具直升机选有刷只有成本优势

网友:
你至少也是10年前接触的吧?那个时代雷鸟丘比特什么的比较多,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技术层次。机械原理和以前不一样,电子设备电机电池的进步进步更大,现在电直升机可以像火箭拔地而起。

网友D:
以前的esky的飞机很多都是有刷  模型直升机高度线性  对舵机要求好

楼主(2019-03-31):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esky的飞机很多都是有刷  模型直升机高度线性  对舵机要求好

模型直升机就是仿真的意思是吗?这种一般用有刷比较好吗?现在还有什么厂家是有做这种仿真的?好像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