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light8开售

楼主(2018-03-22):
吃鸡的时候搜了一下steam,发现开卖了,优惠后569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比绝大多数游戏都贵吧,

网友:
买这个就不需要加密狗了吗?

网友:
飛鷹模擬什時會出現RF8呢?

网友(2018-04-29):
好像可以用其他原產的 InterLink 來玩...
得經過證實才知道....
支持的控制器
正式名單如下:
互聯-X
InterLink Elite
RealFlight有線接口
RealFlight SLT無線接口
USB遊戲桿/遊戲控制器
即使它沒有與有線或無線接口一起打包,它們仍然可以單獨使用,並且完全受支持。

InterLink Plus沒有官方支持。情況與7.5和RF-X完全一樣:我們不會將其納入我們的設計/開發決策或測試之中,雖然我們不會故意破壞它,但我們不保證現在或者在其性能方面的表現未來。我會說,就我所知,它將在RF8中與在7.5中的相同水平上工作。

RealFlight G2
RealFlight G2 Lite
RealFlight G3.x
RealFlight G5.x
RealFlight 6.x
RealFlight 7.x
RealFlight 8.x
RF-X

网友:
有那位有在Steam裡成功的買下RF 8 ?
是否能提供個教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