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篇芯片级维修spektrum DX9的文章有问题吗

楼主(2018-03-22):
如题。
我知道坛子是要靠各大厂商赞助来维持运营的,发出这样的帖子是否有意义?是否危害了部分利益人的权利?是否危害到论坛的运营?我真不知道。
同时,我也不想受到美女帖的轰炸
论坛的管理人员能答复吗?
当然不会涉及版权利益了。但不可避免的涉及了技术手段。
我会保有相关的手法和措施,尽量不危害有关利益的各方。
如有问题,无论线上或线下我都接受。这不影响我对航模的爱好和对航模技术的追求。
谢谢!

网友A:
这是要放大招么  占个沙发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放大招么  占个沙发先

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呢,何来大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呢,何来大招

私发给我就好了让我来学习学习

网友:
搬个板凳,来看看,感觉有好东西可以看。。

网友B:
我有个DX8坏了,想修下,楼主快发,我好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DX8坏了,想修下,楼主快发,我好参考下

DX8与DX9和新款的DX6之类不是用同样的主控芯片。
可能新款的DX8,DX7和DX6是同一种主控芯片(LPC1767FBD100)的,因为我手上有新款的DX6打开看过,老款的DX8我也打开看过是STM32的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发的

网友C:
不至于吧,论坛是靠人气来支持的,大家都不来的结果就像某三国论坛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至于吧,论坛是靠人气来支持的,大家都不来的结果就像某三国论坛一样

可有的就靠这个被授权维修呢,实际上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是吃螃蟹的人,发了出来。
有的授权证书就不值钱了。

网友:
楼主威武,虽然没用过dx遥控器

楼主:
先放些IC的资料出来。
开后盖主板左下角的标识“TI  43  AEG”的IC真实的型号是TPA0211,是一块立体声的小功放;打开主高频头内一标识“MSC  5551 XXXX”的是LX5551LQ带电子开关的PA+LNA(也叫RF前端,就是个2.4G的功率放大器,低噪声高放加上一个电子开关);产品序列号在主板上主控芯片LPC1767FBD右下方的串口FLASH芯片25PX32内。可以明显的看出此存储块是后期手工焊上的,并非与主板一体的机器焊接。

网友:
支持发,虽然可能看不懂,

网友:
补充一下,我感觉技术进步靠的不是封闭,是开放

楼主:
模型的设定参数就保存在这个25PX32的存储块内,当然了,控的版本号,例如“US-247,EU-328,FR-328”的这些命令也在这里。
声音文件存在主板靠近左下角背面的一块25PX64的64兆FLASH内,我修控时把它换成128兆的也能用,但是否能存128兆的内容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试过是地平线官方语音编辑软件编过中文语音进去,好象最多能编32条,生成的文件就是4096K字节的。

网友:
肯定没问题,你发啊

楼主:
想了一下,还是别发了对不起楼上的各位!维修的过程包括更换主MCU(LPC1767FBD100),语音控制MCU(STM32F051C8T6)外挂的两块串口FLASH。高频头的RF前端等。就是各软件的读取和写入,它们没有用熔丝烧死的,可以随便读,保密手段使用的是序列号,此号在外挂的FLASH里有,主控MCU中也有,是一一对应的。

楼主:
原来控的样子

楼主:
修好后的样子

网友D:
不够详细 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够详细 云里雾里的

不好再详细了。
请原谅,其实要是对单片机有认识的话上面提到的内容就已经是够用的了。
差的只是内部详细的引脚信息和检测检修的过程了。
还是保留一点点吧。

楼主:
既然论坛管理人员同意了就发吧。

网友:
真扫兴,不知道楼主想干什么?

网友:
发吧,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