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上置狂魔之爆改泰世gaui X3(更新第二版)

楼主(2018-03-22):
冰人侧板割了一点,电池托是云翼底板改的。

闲鱼买的改450大齿套装。

450中联扩孔成6MM。

装起来试试,1200电池,头罩可以戴,头子有点显小。

冰人尾巴,470皮带轮,改3mm轴。改法1:

上面没啥难度,来更完美的,X3拨叉配450滑块。
M2.5螺丝磨短磨细,这玩意边磨边测量,差不多搞了2小时:(,细的部分是1.5mm。

装上桨夹就不显小了。

电池确实偏低了,再改,这次彻底舒坦了。

原厂头罩顶电池,用470头罩完美,尺寸合适。

5月13号更新,改亚拓470塑料桨夹,这样就不挑桨根了,也增加缓冲耐炸。

网友:
T头可以用X3原装后者q3的,基本炸不坏;桨夹塑料就可以,没必要用改咯

网友A:
电池上至电池容易挂,1200的太小,2分钟一般就要下来,450大齿太小,撑不住x3用2520级别动力,塑料桨夹如果震动没调好比较大的话可能会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至电池容易挂,1200的太小,2分钟一般就要下来,450大齿太小,撑不住x3用2520级别动力,塑料桨夹如果 ...

大齒沒問題啦 亞拓從2222用到2818 千年傳統 全新感受!

网友:
这中联改的不值,一炸必坏

网友:
不过尾巴改的真漂亮!

网友B:
不是打擊,只說實話.這樣改真的沒什麼意義.
倒是浪費了X3 本來應有的強度與性能

本來亞拓的旋頭就沒什麼好飛可言, 還要來個飛越的,
尾波箱原裝膠的也比這個強, 炸下來成本也比這個低, 要不就上原裝的金屬尾波箱,強的沒話說.
450 就算是原廠黑齒在2520 及360MM 槳下也只算是很免強, 再暴力一點還不是空中掃給你看,
還要改上山寨的, 連操也成問題.
你說原裝的貴,其實也跟亞拓售價差不了多少, 質量上好個N 陪, 要不上Q3 的齒也是很便宜.
云翼的V2 側板我在用, 金屬加強片下方的螺絲孔沒法裝上, 飛起來已經明顯扭動.後來自己DIY 加螺柱再把螺絲裝上才解決問題
不要看少那丁點的細節. 把電池倉廢了用X3L 的方案, 但你完全沒了解X3L 的加強位置. 你這樣整個機身的強度及鋼性都給癈了,
不是炸不爛就是好, 飛起來扭曲變型, 定點不準確 , 方棄原有的整體平衡及結構, 那不如飛一台山寨450 還來得化算.
我不是看不起山寨及DIY ,  但DIY 也得懂得人家原有的設計方案所針對的用處,原理及原因.

X3 本來就是強度高, 飛行特性都十分化算的機機, 要馬兒好也必須要食好些的草.
老是用過去山寨白菜450 的零件思維去對代現今的飛機性能,強度及要求,那就沒進步了.
X3 雖算不上機中法拉利,但到裝調位後 可算是一台很省心, 很耐炸,同時飛行性能很強的一個產品.
沒必要勞民傷財的自癈武功.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打擊,只說實話.這樣改真的沒什麼意義.
倒是浪費了X3 本來應有的強度與性能

网友C:
改3mm 轴尾波箱轴承也换了吧?

网友:
这改法有点摸不着头脑,主轴扩孔是为了用6MM轴,增加强度,尾巴居然又改回3mm是为了省钱?还有现在都在流行望肚子里赛电池,这个上置能减小滚转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3mm 轴尾波箱轴承也换了吧?

换成383或者384法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打擊,只說實話.這樣改真的沒什麼意義.
倒是浪費了X3 本來應有的強度與性能

就算是山寨的450的大齿,虽然强度低,又薄,但间隙调到合适的话,飞360MM的桨绝对没问题,空中任你多暴力都扫不了,除非炸鸡。

网友D:
我的x3也与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x3也与众不同

有点像中国台北q3的电机

网友:
电池改上置还是可以的,这个级别大桨,电装如果都在大齿上面会好飞很多楼主电池可以再改上面一点,电池座再长一点,炸鸡电池就不容易损坏了,机身底部改成斜的,靠近电池仓这里再往上缩一点,头罩就可以戴了。

网友:
的确,电池上置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x3也与众不同

双皮带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