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伟力 k120设置悬停参数

楼主(2018-03-23):
刚到手k120,请教如何设置能够飞悬停:
1. 买来是美国手 mode2,油门最小0,最大80,然后我修改成日本手mode1,把后面的螺丝按照说明书配置后,油门变成10-80,这怎么回事,怎么校正?
2. 3d/6g 什么意思,6g 模式是指斜盘回中么?3d 模式不会回中?
3. 打开3d idle开关螺旋桨就开始狂转,不太明白。
4. 如何设置悬停模式,螺距,油门曲线?可以设置成开始是油门缓慢加的时候螺旋桨慢慢加速么?
谢过各位大大。

网友:
1.油门最小为0是对的,必须改回来,
2.你说对了
3打开3d油门是100,所以螺旋桨会狂转,
4.油门曲线不用动,螺距曲线p.curvc从一到五分别是30.40.50.60.70,会好飞一些

网友:
X6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
1、遥控器关机状态下,按MODE+BACK 键打开遥控器,显示屏出现CC字样。
2、5秒左右显示器恢复正常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成功。

网友A:
X6遥控器校正:
1 、遥控器关机状态下,油门微调向下按同时打开遥控器,显示屏满显。
2 、依次将副翼升降 油门方向摇杆分别打到最高和最低位置。
3 、将油门摇杆放到50%中点位置。
4、 再次油门微调向下拨动退出即可。

网友:
建议看说明书,没有的话问卖家要

网友:
估计是需要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6遥控器校正:
1 、遥控器关机状态下,油门微调向下按同时打开遥控器,显示屏满显。
2 、依次将副翼升降 ...

谢谢回复,我按照你的教程,换成日本手 mode1校准以后,油门还是10-80。是不是这个遥控器有问题啊。我也是按照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的顺序设置。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了吗???

恢复了,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奇怪啊

网友:
如果是换了futaba控的话,就重新设置一个HELI模型。。另外建议新手把油门设置为0%-0,    50%-60, 100%-60,螺距设置 0%-0,  50%-30,  100%-60。这样好控制,不然油门和螺距两条曲线不好配合

网友:
新建模型里面注意把十字盘模式设置为H1

网友B:
我也是新人,上面大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我可以回答你第二第三问题。3D/6G开关,6G嘛,就是六轴陀螺仪开始工作,旋翼气动面会自动回中。3D嘛,就是飞3D特技,旋翼不会回中要完全手控。我也是新人,不知道倒飞状态下选择6G档,是不是也能自动回中?第三问题,就是关于3d idle开关。你可以试试用手小心抓着机体(抓紧点千万别松手导致受伤)。旋翼在正上方,手在机体下方。然后慢慢推油门到50%以上。你会感觉小鸡鸡在挣扎着想要摆脱你的控制。这时候你打开IDLE开关,然后它旋翼就开始疯转。你会感受到强劲的气流吹向机体下方。这时候,你缓缓向下收油。。当摇杆位置越过中线继续向下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向下吹的气流消失了。继续抓紧,你把空闲的手伸到旋翼上方感受一下,气流全部向上吹了。原来打开这个IDLE开关,可以操控旋翼的桨距变化产生正负两种推力。(说白了就是螺旋桨的旋转方向不变,但旋翼的倾斜角度相反。)飞特技倒飞的时候,要向下拉油门杆,让飞机保持升力。。。
大神们不要笑,我是个新人。身边也没有人指点,我买到了这个小鸡鸡后研究怎么去飞就是这么实验出来的。搞清楚了每个开关的作用。我也是航空爱好者,不过以前都是理论工作。爱看书,爱想。真实操作经验是零。
上述大神们给的意见我也要好好学习。尤其是。。。设置什么什么桨距曲线。我得试试。

网友:
今天看论坛,发现我回复的油门设置数值打错了,遥控器100%位置时,油门60%,之前写的100%。。意思就是新手最大油门只有60%,可以练习悬停,而不至于太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人,上面大神们给出了很多答案。我可以回答你第二第三问题。3D/6G开关,6G嘛,就是六轴陀螺仪开始 ...

用我们家里话讲  是个半吊子  我以前学调机  曲线之类的泡了论坛2个月  自学的哈

网友(2018-08-16):
悬停模式可以调成0 30 40 50 60就行 悬距改成 60 65 70 75 80就行

网友:
轻加油门就飞起来

网友:
FUTABA16SE 怎么设置3D  我油门都100了 陀螺仪80  30  30 还是翻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