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还是大疆goggle?

楼主(2018-03-23):
之前一直用屏幕飞穿越,看大家都用眼镜飞。想问下眼镜比屏幕爽很多吗?如果选眼镜,肥鲨眼镜还是大疆goggle 呢?我希望效果接收和成像效果好点.skyzone和肥鲨效果差别大吗

网友:
肥鲨和skyzone都可以

网友A:
大疆的和肥鲨的通用么?楼上说的意思是用肥鲨眼镜也可以接收大疆飞机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和肥鲨的通用么?楼上说的意思是用肥鲨眼镜也可以接收大疆飞机的图像?

都接收穿越机的模拟图传信号,不知哪个效果好?

网友B:
简单来说肥鲨,skyzone体积小,带着类是于看电影的那种vr眼镜,肥鲨接收机是自己选配,所以接收效果最好(模拟信号),肥鲨也可以通过接大疆遥控器来得大疆的飞机,分辨率为720p,大疆的眼镜类是一个眼罩,体积大,但是1080p的效果比较震撼,但是用来飞穿越的话就有点鸡肋了,接收效果不行,显示在好也没什么用,但是看电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肥鲨,skyzone体积小,带着类是于看电影的那种vr眼镜,肥鲨接收机是自己选配,所以接收效果最好( ...

非常感谢。原来接收效果和显示效果不可兼得

网友C:
单论眼镜接收效果skyzone最好 但肥鲨的显示效果好点儿 玩穿越不建议入大疆眼镜

网友D:
SKYZONE 更适合国人脸型 带上可能比肥鲨更舒服
大疆就算了 那价格 那体积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论眼镜接收效果skyzone最好 但肥鲨的显示效果好点儿 玩穿越不建议入大疆眼镜

肥鲨的接收是选配件,比如肥鲨的原厂单接收就根本用不成,手动搜频,只有32位频点,但是换了true d那就完全吊打skyzon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来说肥鲨,skyzone体积小,带着类是于看电影的那种vr眼镜,肥鲨接收机是自己选配,所以接收效果最好( ...

只想说一句话,我的大疆现在的主要的作用是看电影的  想想肠子都绿了

网友:
除了dji的都用了 肥鲨价格贵 接收要单独买 而且价格不菲 效果嘛....也没见得多好  sky的话视野比肥鲨小  但是价格便宜自带双接收 ..dji的那个体积大 但是分辨率高 可以配合dji的数字图传...也可以用模拟信号 接收效果不详...不过说实话 穿越的话也就前方一两百米的范围内飞....

网友:
体验过DJI眼镜  单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体积重量携带不方便

网友:
最开始跟风买肥鲨hd3发展肥鲨根本不重视亚洲市场,眼镜不贴合亚洲尤其黄种人脸型,漏光严重,体验极差,这问题不光是部分人反应的,可以说是一个通病,买回来一直积灰,没怎么用过,后来出掉买了skyzone,带上之后视野和贴合度都很不错,飞起来很带感,人机合一。这只是我的个人经历和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E:
出一个99新以上的大疆眼镜,除了不方便携带,其他的效果自认为还是挺不错的,偶尔还看看电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接收穿越机的模拟图传信号,不知哪个效果好?

这帮不了你了,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YZONE 更适合国人脸型 带上可能比肥鲨更舒服
大疆就算了 那价格 那体积 呵呵

兔蛋大神i 你用的哪个眼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蛋大神i 你用的哪个眼镜?

BEEROTOR 一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肥鲨的接收是选配件,比如肥鲨的原厂单接收就根本用不成,手动搜频,只有32位频点,但是换了true d那就完 ...

找不到你说的接收,能指教全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一个99新以上的大疆眼镜,除了不方便携带,其他的效果自认为还是挺不错的,偶尔还看看电影

哈哈

网友:
这几天有帖子说肥鲨HD3鼻子那位置用原装海绵有漏光现象。去翼飞那里买个大点的海绵垫就解决了

网友:
穿越一般还是肥鲨。。

网友:
预算够就肥鲨,其次就SK03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找不到你说的接收,能指教全称?

FatShark HD3 肥鲨眼镜 5.8G接收机 Furious FPV V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tShark HD3 肥鲨眼镜 5.8G接收机 Furious FPV V3.6

网友G(2019-05-28):
兔蛋大神,我也用BV2眼镜,总感觉看不清楚,是应该换摄像头图传还是该换眼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兔蛋大神,我也用BV2眼镜,总感觉看不清楚,是应该换摄像头图传还是该换眼镜啊?

拍个照看看

网友:
肥鲨就是卖个牌子,5.8G的模拟信号再好的显示效果也没有!就算你再花一千多买个好滴接收机,实际效果也就那样,肥鲨不仅仅是鼻子漏光,整个脸型的贴合度都不舒服。SKY配上枫叶的三明治天线接收效果不比肥鲨差。当然如果的确银子很足,买肥鲨看上去很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