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飞控减震问题

楼主(2018-03-23):
买了雷家的pix,看介绍内置减震,是否可以不装减震板,之前看到论坛里有人没装减震板,直接装机身上的

网友A:
雷家自己都建议使用减震,如果自信机身震动非常小的话,可以不装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家自己都建议使用减震,如果自信机身震动非常小的话,可以不装减震

好吧,看来还是逃避不了啊

网友B:
如果飞控下面没有分电板,那就在飞控下面贴一个和飞控一样大的海绵(海绵中间可以用
美工刀切空做成口子型)直接粘贴在机架上,减震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控下面没有分电板,那就在飞控下面贴一个和飞控一样大的海绵(海绵中间可以用
美工刀切空做成口子型 ...

我原来是准备用陀螺仪的减震胶,没有海绵胶那么厚,陀螺仪用下来还可以,试试你这个方法,主要是减震板太大了,安装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准备用陀螺仪的减震胶,没有海绵胶那么厚,陀螺仪用下来还可以,试试你这个方法,主要是减震板太 ...

海绵可以厚度可以自己选择呀

网友:
DJI等大厂成品都加装减震棉的,还是加一下。

网友:
减震座就不用了,厚点的3m绵就够了

楼主:
450太小了,真难找位置安装

网友:
不需要减震,减震多了,飞控不能知道飞机的姿态,会炸鸡的,我的直升机都是直接粘上去的

网友C:
负责任及实践后的经验告诉你,Pixhack不用加减震,直接3M胶粘到合适的位置就好,远离舵机、电调、摄像头和动力电源线即可。

420、500L和550L上亲自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责任及实践后的经验告诉你,Pixhack不用加减震,直接3M胶粘到合适的位置就好,远离舵机、电调、摄像头和 ...

因为飞跃450安装位置不好,目前计划装在肚子下面,电机附近,有电磁影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