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架大飞机,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8-03-23):
现在手头上有2个朗宇X2216 KV800的电机两个,1047正反桨若干,好赢40A电调2个,辉盛12g金属舵机若干,电池3S2200mah25C三块,想做一个双发KT大飞机,目前看好C160。想用电脑喷绘图纸贴在KT板上用折纸法的工艺制作,想请教一下依据这个动力组合,做这类的大飞机翼展能达到多大?重量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12g金属舵机是否适合?请最好是做过此类机型的大师赐教。
如果哪位有C160之类的大飞机折纸法的图纸能赏赐一份,更是不胜感谢!!!
邮箱:nmweiye@163.com

或者是这样的飞机

网友A:
双发正反桨可以抵消反扭,考虑考虑机翼升力和推重比吧。推重比大好飞,推重比小考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正反桨可以抵消反扭,考虑考虑机翼升力和推重比吧。推重比大好飞,推重比小考验技术。

X2216 KV880 在3S 1047桨推力是890g,两个电机推力是不是就达到1780g,没玩过双发的。

网友:
不错  我看翼展可以考虑1米五到两米的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X2216 KV880 在3S 1047桨推力是890g,两个电机推力是不是就达到1780g,没玩过双发的。

机型好的话可以飞到2.5至3KG重量

网友B:
这个电机 配1047的桨 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型好的话可以飞到2.5至3KG重量

这我就放心了,我做飞机就是重量减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 配1047的桨 有点小

是不是1147比较合适,或者三叶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1147比较合适,或者三叶桨?

俺的郎宇2216 KV1250的配1047  你的KV800配桨应该比1047大 才合适  【如果不需要太大的拉力 桨小点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郎宇2216 KV1250的配1047  你的KV800配桨应该比1047大 才合适  【如果不需要太大的拉力 桨小点无妨】 ...

如果用三叶桨 1060还是1170?

网友:
1.6米左右

网友C:
kv值有点低,速度上不去,所以飞机也要做轻点不然刚起飞就没劲爬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v值有点低,速度上不去,所以飞机也要做轻点不然刚起飞就没劲爬升了

好滴,谢谢!

网友D:
介于是新手 拉力比要求比较高,一般翼展1.5米左右 全重1-2公斤之间差不多吧,12克舵机足够。 3公斤老鸟可以 新手会有比较大的飞行难度 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于是新手 拉力比要求比较高,一般翼展1.5米左右 全重1-2公斤之间差不多吧,12克舵机足够。 3公斤老鸟可以 ...

谢谢!介于新老手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三叶桨 1060还是1170?

10寸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