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发生电调连接报错

楼主(2018-03-23):
跪求大神啊!全新的.第一次连接上了.然后改了一下电机正反转.过了一会又在连就这样了!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吧!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你也这问题吗?你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B:
换新版本的就行啦   版本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版本的就行啦   版本太老了

啊!是版本的问题吗?那里可以下到了?现在多少版本了?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另一款BLHELI调参软件
BLHeli Configurator win64
界面和BETAFLIGHT差不多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版本的就行啦   版本太老了

感谢感谢 就是版本的事!换了最新版的瞬间就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另一款BLHELI调参软件
BLHeli Configurator win64
界面和BETAFLIGHT差不多 很好用

网上好像找不到 我挂不了代理!你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D:
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本太低

嗯嗯!谢谢.

网友:
应该是版本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