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充电器都用什么电源?

楼主(2018-03-23):
聊聊充电器吧,这也算是全套模型设备里面使用时间最长的设备了。为了飞的尽兴,魔友最终都会升级大功率充电器。那么要喂饱充电器,一个大功率电源也不可或缺。现在看论坛用的最多的应该是改造通信电源,毕竟价格便宜量又足。我最近收到一个二手308,自带艾默生2900电源,定压28.5v,各方面都还可以满足要求,就是开机风扇噪音让人崩溃,而且为了安全又不能远离,只能默默忍受。借论坛宝地,请大家谈谈,看看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靠谱的电源,在功率、稳定、重量、体积、噪音几个方面较为均衡,适合作为大功率充电器电源长期使用的,作为下步升级电源的参考。

网友:
我给爱默生2900加了个好盈降压模块,风扇电压降到6V,声音小了很多,不过还是加个温控模块最好,温度不高风扇不启动,小电流充电其实不用散热

网友:
同样爱默生,同样拖拉机,电压改的10-52V可调,习惯了还好了。

网友:
我用的是台达同样是通信电源一样的噪音,哪位大神能把风扇换掉就好了

网友A:
没事兄弟 习惯就好 我也准备入308 艾斯特精度令人堪忧

网友:
服务器电源 12V 便宜货

网友:
这种电源制造商就没考虑过让在家里用,所以风散动静设计上就没考虑过大小

网友:
电脑电源

网友B:
二楼靠谱,加个温控模块,换个静音风扇,小功率不转,大功率可用。美哉!

网友:
同是308,同样的电源,没有什么不好的,很爽,你再配个电包,那就无噪音了!

楼主:
加个温控模块,看来就是下个折腾的目标了,现在先凑合着。

网友C:
如果不是家近,飞的不多,便宜电源也可以,在家慢慢来,外场用电包,感觉大功率电源实在没必要。

网友D:
暂时用的电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家近,飞的不多,便宜电源也可以,在家慢慢来,外场用电包,感觉大功率电源实在没必要。

这个方法最好,我也是这么做的,大功率电源真没必要

网友:
已经成功换了小功率的排风扇,声音很小

网友:
串联几个整流二极管,声音会小很多。
  风扇转速太慢了影响散热,原设计是在机房里面24小时使用。
  串几个适合自己就行。二极管很便宜。当然温控模块也不贵,但是温度传感器固定的位置很重要。

网友:
搜下,我以前发过一个用线饶电位器改装成调压器的,风扇转速可大可小
大可清理电源内灰尘及大功率充电的功率管散热
小可安静低噪小功率下静音,爽歪歪的... ...

网友:
我用两个HP的 500w电源 充电器是PL6  两个 电源得串联  满功率充电  电源风扇 转速还是很低 电源外壳   温温的

楼主:
听说台达的通信电源比较安静,不知道有没有正在使用的现身说法?

网友:
我用的爱默生,开始觉得有点闹心,习惯了就好了,实在不行就换静音风扇

网友:
同样深受电源噪音困扰,ELTEK的27v50a电源,声音贼大

网友:
IBM DPS835 - 828W

网友(2018-11-25):
引用 网友B:
二楼靠谱,加个温控模块,换个静音风扇,小功率不转,大功率可用。美哉!

温控模块怎么加??求指导哦 最近也嫌风扇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暂时用的电脑电源

请教一下电脑电源咋弄的?我不太懂但是淘宝查了查好像是只有12v输出功率大啊,12v对大功率充电器是不是有些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兄弟 习惯就好 我也准备入308 艾斯特精度令人堪忧

请问是isdt哪款呢,具体精度差多少呢?0.0x?最近想入个Q6 Plus,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
新人手里有个D100不能充直升机电池吗?为什么都要用大功率的??

网友:
小罗家这个电源是我用过声音最小的最安静的电源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中兴2400改的可调电源,就是风扇声音有些。。。。其他的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