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飞的气球 求帮助

楼主(2018-03-23):
各位大神,这个三轴用什么飞控,刷什么固件?或者是要设置什么混控,求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A:
抗风不太好,思路不错啊

网友B:
小伙子 很有前途~~~

网友:
这根本就没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风不太好,思路不错啊

可以室内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 很有前途~~~

这个怎么做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玩具三通直升机的控制方式

网友:
哈哈哈,666...0.0...

网友:
直接用舵机云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