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日志看不了

楼主(2018-03-23):
按教程下载日志,但是下载界面也没显示文件列表,下载完之后之有log后缀的文件,没有教程里面bin后缀的文件。
另外,飞机高速下降的时候晃的太厉害了,该调哪个值。

网友A:
进上面的文件夹里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上面的文件夹里就都有了

进去后是空的

网友:
空的就是没下载下来.
要么点"下载全部日志"要么把"下载这些日志"下面的数字前面方块勾选上后再点"下载这些日志"下载,开始下载后"清除日志"下面一行的数字会在增加的,下载完成后右面窗口里有提示的.
这个版本下载日志是要求飞控连到电脑后不可以点GCS界面上右上角的"connect"连接,而是在"终端"页面里的"连接"进行连接然后"下载记录",若"connect"过了就要拔掉USB后重新插.

网友:
进上面的文件夹就有了

网友(2018-05-27):
看图片是 AC3.1.5 的固件。
如果自动调参已经成功,锁尾没有问题(YAW 的 PID 没有大的问题)。

下降时严重晃,有要炸机的感觉,有可能是因为桨太大、飞机太轻、转速太低。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增加定高 PID 最内环(左下角的那组参数)的 P 和 I,I 的值请等于 P 的值的 2 倍。

一点点加,不要太大了。否则电机会有抽风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