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启动机器时老是忘记取下云台固定的卡子,怎么办

楼主(2018-03-23):
启动机器时老是忘记取下
云台
固定的卡子,怎么办

网友A:
云台烧了,你就知道了以后不会忘记

网友B:
不要卡子不就行了

网友C:
涂成红色

网友D:
卡子贴胶布,屏幕看不到景物,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E:
取下来扔了

网友F:
贴张字条在机背上提醒自己,我就是这么做的,如果还忘记干脆别扣上了

网友G:
现在有罩子带卡子一体的,方便很多

网友H(2018-06-13):
直接扔了以后就不会出现了哈哈!

网友I:
卡扣上把个红色的胶带手环,拿的时候还能拔的那种。在你拿保护罩的时候肯定能看到。类似新买的玩具一样,里面有电池但不通电,有一个红色胶带式的塑料插片,一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