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厘米的玩具船,大家看看怎么升级?

楼主(2018-03-23):
应该是380有刷电机,先不换,想换电调和电池,再换个遥控器,新手,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建议折腾就折腾大的,无刷电机,电调。4s电池。保证飞起来呀~

网友:
船内部空间太小 新设备施展不开的

网友:
接收机倒是放的下。电池你买小的吧,玩不爽,有刷耗电。大的吧,放不下。 舵机买个12克,20元左右的,辉啊,银燕啊。  如果以后一直玩船或者还买大船,控买天地飞x4(全新350)。如果只针对这个船,闲鱼买个50块的二通道的都可以。

楼主:
看了改造价值不大,就当新人练手了

网友:
太小了  之前也考虑过  现在准备弄个大一些的  最起码电池能当大一些的

楼主(2018-05-12):
升级了富斯2遥控器和接收机,火凤凰320A有刷电调,2200毫安 2s电池,刚刚好都可以装进去,试航了效果不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升级时候打开船壳,侧面缝隙应该漏水,开了一会,进水比较多,大家有什么防水办法吗

网友A:
这样改原厂的自翻功能估计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原厂的自翻功能估计没了

确实没了,自翻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太小了

不够折腾

网友:
电池电调和控都换了还在乎一个电机吗··

楼主:
感觉速度够快了,舵量只能一半,否则必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