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也装套jbug,含过程。

楼主(2018-03-23):
淘宝买的扑翼梦工厂家的套机。下午回来的,刚刚做完,不等胶水干掉先发帖庆祝又得新机

这是回来的全部东西

减速组发来时电机是分开的,要把电机塞进去,很紧很紧,需要顶着东西压进去(切记别把电机后盖顶出来)

用雕刻刀把片材切下来准备接下来的组装

切下来的片材

用尺子架着给尾舵面开槽

这是鸡翼和翼型板
把鸡翼插进模板中,然后就是神器闪亮登场了(见有的模友是用擀面杖或者酒瓶压出翼型的,但是魔术板真的太硬,我试着用醋瓶子压没成功,最后自己琢磨出个好办法)

插在模板中的鸡翼在小太阳前烤几分钟,然后就可以直接扔掉模板了,鸡翼的翼型就这样简单做出来了,还不用担心会恢复成平的。

两面涂酒精胶后对接,并用美纹纸固定,辅助粘合

楼主:
等待鸡翼胶干,然后做机身的加强和粘合

楼主:
粘合电机架,尾舵臂和拉杆限位卡子。需要用夹子固定辅助粘合。

楼主:
因为是玩具直机的电装,所以舵机方向不兼容,看有的模友是把舵机臂反装180°,我的因为之前已经把拉杆限位槽装好了,只能采用常规模式,所以采取了拆控飞线的方式来换遥控器相应通道的正反舵。

楼主:
胶还没干的完成品

网友A:
坐等试飞,还是小机机好玩,不挑场地

网友B:
也不早点发出来,我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早点发出来,我走了好多弯路

刚装好就赶紧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试飞,还是小机机好玩,不挑场地

场地越来越难找了,都是被逼的

楼主:
重要提示,如果是买的套装,发现舵机行程过小,一定记得调遥控器上的各通道反应速度设定,问题会得以解决

网友:
周到,说明书都拿出来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秘而不传的j-bug带翼台加强版的装机教程?!
楼主实在是装得一手好机,飞得一手好线呐 而且还拥有一套五光十色、玲珑剔透的固定神器

网友:
教程详细,顶起

网友(2018-04-26):
接受了模友建议,现在飞机升级了动力,全部改用极品8520减速组了,起飞重量不变,动力更强,飞的更爽

网友C:
帽子还是个好老板的呀!有人建议就积极改变

网友(2018-05-27):
引用 网友C:
帽子还是个好老板的呀!有人建议就积极改变

哈哈,听你的,动力直接换成极品8520了,这下推重比杠杠的,随便加摄像头,大电池,

网友D(2018-10-24):
现在飞机升级了动力,全部改用极品8520减速组了.接收器不换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胶还没干的完成品

         GT是四通小电直遥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GT是四通小电直遥控器啊

就是利用的电直的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飞机升级了动力,全部改用极品8520减速组了.接收器不换吗??、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F(2018-11-24):
楼主,这个不需要上反角度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不需要上反角度吗?

按照教程做出来,自带上反了,因为机翼接合处有设计好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教程做出来,自带上反了,因为机翼接合处有设计好的曲线

明白了,谢了!

网友(2019-01-14):
楼主,能发个详细的飞线教程吗?我的也是反了。光看图看不懂

网友(2019-03-18):
同请教楼主具体飞线教程。望赐教。

网友(2019-06-06):
轮子是怎么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