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大疆TB47电池指示灯显示有误

楼主(2018-03-23):
上机电量60左右,但是指示灯一直在最后一格闪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还有一块
电池
飞行中突然电压过低 飞机直接强制降落了。 大概都在60循环左右。

网友A(2018-04-22):
电池监测系统出问题所以无法放电,要不就是插头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监测系统出问题所以无法放电,要不就是插头松动
是不是电池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A:
肯定是,要不怎么显示都不一致要不就是飞机内部检测或者反馈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