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9芯片级维修

楼主(2018-03-23):
大约是两年前从某水产市场上购得一个坏了的DX9控,当时卖家就声明了能有升级固件的动作,但是不能开机的;收回来权当研究修复的用途。
我的理解是我花了钱的,所以,有关这个控的内在软件和硬件的使用权应该属于我所有,至于我要怎么用,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当然,内里软件的版权应该还是属于SPEKTRUM(世派)公司的吧。
就如上面提到的,购回这个坏控的目的就是供研究和自己修复的,而且经过检查主板上的所有处理芯片都已部分或全部损坏(请注意“部分”这个词,要是全烧毁可就任何动作都没了),这样的控返厂维修跟本没有意义;所以没打算返厂维修。不过现在似乎有的维修了,有这样需求的模友自己决定如何处理吧
好了,上面说了一大堆废话(也许就不是废话,主要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妨碍别人生财之道)。
经过我一年多的时间慢慢的摸索,现在,也找到了维修的方法,写下来供分享吧,也许时间长了自己也会忘记怎么修的了。下面开始正文。

这个控我收到的时候就是不能正常开机的了,会屏显提示电池电压过低,同时屏显也很淡,不能进入系统,没有语音提示,高频头工作提示灯不亮,估计不能工作,当然也就不能对频了。但是可以给控内电池充电,充满后会自停。
开盖查看,满复杂的,主板上有NXP (恩智普)的主控MCULPC1767FBD100)及右下角的语音控制(STM32F051C8T6),两个处理器分别带有外置的串口存储单元,一为25PX3232兆)另一个是25PX64(64);高频头有两个,一个是可以拔下来的带有双路天线输出的主高频头,另一个在主高频头下面通过排针焊死在主板上的;个人估计,主高频头用来摇控航模的,副高频头是用作无线教练收发的(在后来的测试中被证实)。主发射天线有两条,一条直立在控的上方的天线罩内,另一条藏在控背面的提把内(横置的),有高频通讯知识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个意义;这点上DX9还是比较牛的(手上后来有购入DX6,老款的DX8都没发现有这样的结构,其他大品牌的除了华科尔的外基本没玩过)。
既然还能有低电压的屏显,还有升级固件的动作,很明显,主控MCU的核心没有坏(这为后面的维修留下了方法)。那就先解决屏显电压过低的故障吧,也许就能简单的修好呢。经过追查电路发现,控内电池供电通过可控的电子开关电路,一个普通的NPN管推一个丝印为DH的高速开关MOS管(DH的正确型号是SSM3J05FU)输出,其中的一路通过电阻分压,直接送到LPC1767的第8脚;焊开此脚的电路连接,发现经过分压过来的电压值会随着电池电压的高低从约1.6V~2.5V之间变化,但焊开LPC17678脚对地只有几百欧的电阻,重新焊接回电路上,此脚的电压只在0.7伏左右并且不随电池电压变化,惨啦!主控MCUI/O口损坏了,这个MCU报废了!因为I/O口基本都是有一个上拉电阻接到电源上的,怪不得屏显很淡呢,没得修了!但回头一想,不是还能有升级固件的操作吗,屏显虽然很淡但还是有的,核心应该没有坏,想办法读出MCU内部的程序,写到新的MCU内不就解决问题了(MD!太佩服自己的小念头了);于是开始满世界找资料,包括LPC1767的资料,软件下载程序,下载器等等。我平时还有工作,也得赚钱吃饭,闲钱也是慢慢积累,我不是个有钱人!这样时间就拖的很长了。
等上面的软件,硬件都到齐后,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首先读原MCU内的资料,再写到新购回的MCU中去(这个放心吧,美国佬留了后门的,主板上插副翼和升降摇杆插座就是RX,TX的复用口对应的是LPC1767FBD100的第98、99脚)开机,干脆白屏了!下面什么也没有了!
修到这难道放弃,不可能的!再想想,也许跟这个外挂的串口FLASH有关,再次准备软件及工具,继续来。
等顺利的读出外挂的FLASH里的内容一看,好开心哟,什么机器序列号,US-247,EU-328都在这,连升级固件的版号也有代码,当然还包括控内建立的所有模型名称及参数。所以白屏是因为MCU内的程序版号与外挂FLASH内的不一样,得,这下又有问题了,因为不知道作过几次升级,同时地平线官网也没有了早期固件可下载,结果又停下来了。
想办法吧,最好是有一个好的控给我做对比就好了;但哪个有DX9控的模友也不会给我个好控读资料。只能靠自己了,再收个二手能用的DX9回来是唯一的办法了,重复做完上面所有的工作后开机,能开机,有正常的显示了。当然机器就变成这个能用的二手DX9的序列号的机器了;既然如此,我索性把外挂FLASH内的机器序列号改回来就行了,当然还的重新刷一编本机序列号的新版软件包,成功!欢欣鼓舞的,乐了有段时间。
但还是没有语音,试着更新官网语音包,只能进行语音系统的格式化动作,不能做覆盖操作,显然STM32F051C8T6也坏了,跟上面的步骤一样,换新的芯片,烧写控制固件(同样,在这个MCU的右上方留有下载接口),试机,语音来了。
但还是存在高频头的问题,将好控上的高频头换过来,全正常了!能对频,能控了,继续修坏了的高频头吧,初步查明,高频头内的RF前端坏了,丝印是MSC/5551/327A,经查,这个真实的型号是LX5551LQ,可能是用这IC的少,市场上不好购,正在定货的途中,待更换了。
到此,这个控算是基本修复了,在等零件到的同时,拿它来做模拟器的控来用着先。
各位模友看很简单也很容易,可这些花了我很多的时间和金钱的。老实说,花的钱足够买台全新的DX9了;事实上,为了修复这个坏控,我又收了个二手能用的DX9,在维修的过程中不小心还吧这个控的语音控制芯片搞坏了,当然,也修好了;这还不包括陆续买的老款DX8,新款的DX6等。但自己也积累了经验。今天分亨出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各位模友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既然是人造出来的东西就有办法复制或维修;同时,真正有经验的维修,换这几个芯片花不了多少钱的,型号我都已经查明了,各位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查就是知道了。
可能我这么做会让有关方面不高兴的,我只能说抱歉了;我想我和部分玩模型的朋友都不是有钱花不完的那种,坏了的东西真舍不得随意丢弃,能修还是要修的。

楼主:
下面的图片供参考吧,请无视焊盘丢失和铜箔剥落,哪都是反复拆焊的结果;远不是上贴寥寥数字就做好的事。
产品序列号在主控MCU(LPC1767FBD100)里有,在其外挂的FLASH(M25PX32)里也有;当然你要反编译别人的软件哪自己承担责任。

网友:
这个也是个乐趣,虽说多花了点钱和时间

网友:
楼主研究颇深啊

网友:
LZ终于把干货丢出来了,赞个~~~~

网友:
顶,虽然我没有楼主的技术和耐心,但要顶一下

网友:
厉害啊我的哥!

网友:
干货啊!虽然看的懵懵懂懂的

网友:
谁会不高兴?lz说出来,大家帮你揍他

网友:
这样折腾够劲!

网友:
牛人电子大咖

网友A:
這控是閃電打到才壞這麼多地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控是閃電打到才壞這麼多地方嗎?

分析电路损坏原因应该不是,可以确认的是曾经装入过四节锂电池。
电池检测分压电路后电压高过LPC1767所能承受的极限5伏电压,损坏过程是慢慢发生的;其中最不应该的事是损坏后还进行了升级固件的操作,使各关联芯片电平信号全乱了。

网友(2018-04-23):
       感觉很强大

网友B:
这芯片内的程序啥的 都能顺利转移的啊?  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内的程序啥的 都能顺利转移的啊?  搞不懂

自已动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2018-06-02):
引用 楼主:
自已动手试试就知道了。

厉害的lz  ,,能折腾的好  还是很完美的

网友:
研究帖。。。顶起来

网友(2018-10-19):
佩服,必须顶起来!

网友C:
请教4星上将楼主:我的spektrum DX7se被我整出backup error,cpu是16位单片机DF3687FPV,还能自己修么?我不想寄回厂家修,美国来回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4星上将楼主:我的spektrum DX7se被我整出backup error,cpu是16位单片机DF3687FPV,还能自己修么?我 ...

这个你要是没有一台同样的好控应该是修不了的。
深圳“迈杰罗”是他们指定的售后,你可以找他们试试。

网友:
  再次记号

网友D:
不错,不过Spectrum的空,内部MCU代码不加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Spectrum的空,内部MCU代码不加密的吗?

很有意思的探讨
真的!
早就有人告诉过我,这样修控是不可能的。
但,我把它变为可能。
当然,其中有些巧妙我会保留,
但请一定记住“凡是人设计的东西就能pojie”的含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有意思的探讨
真的!
早就有人告诉过我,这样修控是不可能的。

确实,看着就觉得有点奇怪
不知道除非固件没放在芯片里

pojie肯定是可以的,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看着就觉得有点奇怪
不知道除非固件没放在芯片里

固件放在MCU内,外挂的FLASH存着一此必要的参数文件的文档。
原厂固件升级过程中也检测FLASH中的资料。

网友E(2018-12-26):
请教一下大神,我的雅得117主板坏了,现在能对频,但是陀螺仪完全不作用,这个主板还能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神,我的雅得117主板坏了,现在能对频,但是陀螺仪完全不作用,这个主板还能修复吗?

这个难说,看故障原因及零件供应了。
如主mcu丢失数据就肯定修不了,如单是mpu6050或mpu3050之类坏更换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难说,看故障原因及零件供应了。
如主mcu丢失数据就肯定修不了,如单是mpu6050或mpu3050之类坏更换就 ...

现在问题症状是,led灯亮,能对频,主电机能正常,舵机单独操纵正常,升降 副翼,但是加油门,2个舵机就会全部向下打舵,尾电机能转,但是不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问题症状是,led灯亮,能对频,主电机能正常,舵机单独操纵正常,升降 副翼,但是加油门,2个舵机就 ...

朋友,你确认这个飞机有修的必要吗?一台全新的也没几个钱的。
如你自已想动手修,就先了解一下它电路板的元件作用。可以百度找到的。
如寄修,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联系厂家,购一块全新接收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确认这个飞机有修的必要吗?一台全新的也没几个钱的。
如你自已想动手修,就先了解一下它电路板 ...

这飞机已经停产了,主板也没有库存了,淘宝绝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已经停产了,主板也没有库存了,淘宝绝版

这个维修过程也很难通过短信息教授,寄修,来回运费,零件费用也不便宜。
还是直接换一件现产小飞机的合适。
例如,带6轴3轴切换的六通道小机,六轴时可以如你飞117的感觉,比117好多了;切3轴时可以翻飞。
停产产品别搞了,除非对你有特别的意义。

网友(2019-09-21):
真的佩服老哥啊

网友(2020-01-12):
楼主  外塑料透明壳咋拆  我得膜被我刮烂了  想拆了重新贴

网友(2024-10-02):
佩服楼主的折腾精神,特别是在没有厂家原理图和电路图的情况下摸索
以前的插件电路板还好折腾一点,现在的都是贴牌,简直要显微镜才能看清这些线路和元件,估计还要自己画图验证。。。

网友:
太厉害了,我也在用DX9,之后一定会多加爱护遥控
另外想问一下,原厂充电器充电很慢,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