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M的玩具船改造

楼主(2018-03-24):
自从上次在家附近发现了一片不错的水域后,就动了玩船的脑筋,翻出儿子的玩具船开始动手改造。 因为那片水域环境不错,就是担心水底杂草,所以就选择了喷射的方式。

第一次改,请各位给看看,还没有最终完工,后续会更新。

网友:
应该利用现有船壳
一种叫沙滩船的玩具不错
可供选择更大

网友A:
挺猛的架势!

网友:
这个船型做喷射,姿态很好看的

楼主:
感谢受精。 本周出差,进度暂停一下。

说下配置吧,22cm 的喷射泵,tb上的套件。电调好盈海王60a RTR版本的,某鱼上收的。电机是和电调一起收来的,卖家送的,忘记型号尺寸了,要回去查一下。舵机是最常见,方向舵机是山寨futaba,倒车舵机是辉胜9g的。

原本想用手头闲置的2s电池,试了下觉得有点慢,打算换3s的,又要新投入了。

接下来一步是做电子部分,然后要静水试验看下有没有漏水,再调整下重心布局。上层建筑部分也还要做下防水。

同步还在做儿子的一个风动船的项目,到时候另行开帖吧。

各位看官稍安勿躁……

网友:
呦,风动船我喜欢

楼主:
出差回来终于有时间来弄一下了,把电调装了,安上了冷却水管(第一次装,不知道装的对不对……)。把里里外外又做了一遍防水,等干透后再做浸水试验吧。
废话不多了,看管看图吧。还在弄甲板部分的,要开大空,方面更换电池,还要再做好防水。 整体感觉挺重的,但愿不要一放到水里就沉了……

楼主:
花了几天的时间排查所有的漏水点,不断用704进行补胶。但是悲催了,还是不断有的漏水,一狠心晚上给拆了,重新做修整和防水,期待这次可以一劳永逸。真是乐趣在于折腾啊。

楼主:
重新拆开,重新安装,打704胶水。烧了一个9g的舵机,狠心上了数码的9g。水池测试舱内没有漏水。 今天下水试跑,50%的油门挺快了,就是发现上层船壳被水溅上来有点进水了,比较讨厌,随身没带防水胶带,只能开一会就靠岸倒水……

回家要搞一下上层建筑的防水,初试下水没拍视频,下次补上

网友:
电机多少KV的

网友(2019-03-28):
这喷泵是自己打印的 还是买的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