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普及版想加dvr求助

楼主(2018-03-24):
有没有加过的高手来指导一下

网友:
外置吧,内置dvr改不好后悔死,我就曾废掉一个七寸屏和接收,效果还不好

网友:
怎么外置

网友:
买一个DVR的录制模块对接在接收上。

网友A:
av信号要接在两个av源(接收机1 接收机2 )的开关后面。不然录出来一段有一段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信号要接在两个av源(接收机1 接收机2 )的开关后面。不然录出来一段有一段没的。

普及版是没有双接收的

网友:
发现大家都有改普及版的需求,但是网上没有教程。官方也没有扩展插件买,差评

网友:
费那个劲干啥  卖了普及版 添点钱 买个旗舰  最保险

网友:
我有改过普及版外置dvr模块。有个**的缺点,视频信号从接收模块出来后,必须先进入dvr再进入主板,显示屏才能正常显示dvr的工作菜单,
画质会受到影响。有需要改的,最好加一拨码开关,可以自由选择接收模块的信号直接进入主板,这样画质最好。需要录dvr的时候再切换过去,甚至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改成支持外部av输入功能。

网友B:
如果外置dvr呢?买个鹰眼迷你dvr怎么样?

网友C(2018-08-16):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置dvr呢?买个鹰眼迷你dvr怎么样?

就是不知道这么接线,兄弟装好了说一声骂我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这么接线,兄弟装好了说一声骂我参考一下

鹰眼专业版已经外置dvr成功。下面的6p口定义从下往上看
1是音输出
2.5是地
3是音输入
4是视频输出
6是视频输入

网友D(2018-10-30):
引用 网友B:
鹰眼专业版已经外置dvr成功。下面的6p口定义从下往上看
1是音输出
2.5是地
3是音输入
4是视频输出
6是视 ...

外接后效果怎么样?DVR 录得质量可以吗?会有延时吗?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D:
外接后效果怎么样?DVR 录得质量可以吗?会有延时吗?

画质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