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马达选择求助

楼主(2018-03-24):
最近买了一架欧兰斯Sbach 342-1.1米756-1模型飞机。该机参数:
产品名称: 756-1 Sbach 342
机翼长度:1100mm (组装好的长度)
机身长度:1115mm
起飞重量:1100g
机身材质:EPO泡沫
螺旋浆尺寸:1260英寸
无刷马达:4023-1050KV
无刷电调:40A无刷电子变速器
   机:2个9g舵机+2个17g舵机
机身电池:高性能11.1V/2200mAh 25C 锂电池
我手上有两个马达。
一个是:
飞速达 FC3542-06无刷电机
型号: FC3542-06
KV(rpm/v): 920
功率:450W
适用电池节数:2 - 4节锂电 或 7-15颗镍氢/镍镉
最大电流(A/v) : 45/13.2
工作电流(A): <42
重量(g): 135
轴径(mm): 5mm
最大拉力: 2100g
适用螺旋桨: 12*6.5
另一个是:
丹锂COBRA 2814-16  1050KV无刷电机
锭子直径 ......................28.0 mm
锭子厚度 ......................14.0 mm
Kv值 ..........................1050RPM / Volt
持续电流 ......................30Amps
持续功率........................330Watts(3S),450 Watts(4s)
重量 ..........................109G
大概推力:11.1V、32A电流、1260桨,推力1700多克
请问:飞欧兰斯Sbach 342 1.1米 756-1模型飞机,要飞3D、吊机等,电池用11.1V-30C-2200,桨1260,请问用哪个马达更适合?
我个人的看法是,飞速达 FC3542-06无刷电机推力肯定够,但更重,更耗电。
丹锂COBRA 2814-16 1050KV无刷电机 重量适中,也更省电,但就不晓得吊机等做3D时推力够不够?
该机原厂配的4023-1050KV 貌似只有69克,问了多个淘宝商家推力约1000克,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谢谢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飞3D到了什么程度?先不说技术怎么样,单说这种3D飞机如果想在3D道路上玩出点名堂,不适合。就是想玩玩体验一下3D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飞3D到了什么程度?先不说技术怎么样,单说这种3D飞机如果想在3D道路上玩出点名堂,不适合。就是 ...

看到好多人说342不合适,能说说为什么吗,是不是翼载太大?

网友:
342这个机型就不是个3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