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直升机老是飘啊

楼主(2018-03-24):
凤凰模拟器练习直升机怎么老是飘啊,飘的厉害还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还有练习对尾旋停稍微一打升降就猛跑

网友A:
直升机不飘就不是直升机了,又不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不飘就不是直升机了,又不是多轴

飘的厉害,一起飞就跑了

网友:
不飘你怎么练,都这样慢慢练吧。

网友:
有个设置,可以调节十字盘的感度。新手调低点,锻炼你的反应能力

网友:
模拟器都飘的。你买台700,稳如狗,会飘我吃下去。

网友:
我怎么觉得回答都很逗      先把模拟器与控设置好了   模拟器没有设置风向 飘个鬼啊     微型机也可以 稳如山

网友:
引用 楼主:
飘的厉害,一起飞就跑了

对,是没有脱控悬停,要不断的修正,然后灵敏度比真机高,但练反应不错

网友:
没有校准,不漂才怪

网友:
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不飘了,跟手了

网友:
在设置里面找一项叫模拟速度的调低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调遥控器微调解决的

网友:
首先 你必須校正遙控器

然後確定天氣在"Dead Calm"

模型最好選大點的,穩定

也可以調整參數

网友:
6通道直升机给一点就猛跑正常,不然怎么翻过去
你给遥控器刻度半格就不猛跑了

网友:
感觉凤凰没有G7真实啊

网友:
g7里的亚拓500  是比较接近真实的450的        模拟器上也不飘,6通机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