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分辨一个舵机是宽频还是窄频?

楼主(2018-03-24):
从网上查了好久,舵机参数里也没有写宽窄频,也没有资料介绍如何区分。
假如随便拿来一个舵机的话,怎么能看出是宽频还是窄频。
多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找到这两个参数其中一个:760us(窄频)或者1520us(宽频)。要不然就去度娘查你舵机型号。或者用测频工具。

网友A:
用陀螺仪输出频率测试,对频了可以正常工作,频率不对,舵机乱响,发热不能正常工作,短时间不会烧毁

网友:
看说明书。
目前窄频的时候直升机用的锁尾舵机。别的舵机都是宽频的。
如果是窄频舵机一般在介绍和包装上就会写明了。没写的都是宽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陀螺仪输出频率测试,对频了可以正常工作,频率不对,舵机乱响,发热不能正常工作,短时间不会烧毁

这样测试有风险,但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测试有风险,但也是个好办法

我烧坏两个银燕舵机了

网友C:
窄频直接接接收机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烧坏两个银燕舵机了

以前我当新手时也试过kst215这么搞,幸好没烧,可以便宜的容易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烧坏两个银燕舵机了

大师也用银燕舵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师也用银燕舵机呀

谁说银燕舵机不能用,我第一架就是银燕舵机。悬停航线足够了。好设备有好设备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银燕舵机不能用,我第一架就是银燕舵机。悬停航线足够了。好设备有好设备的代价!

很多人都说银燕舵机不用的,我也将信将疑的。但用过一次,的确很糟糕。安装部位的塑料都碎掉了(好像是与螺丝胶有关)。至今未解决的。所以,我以后不会用银燕舵机了。

楼主:
多谢各位不吝赐教!